关于de1-soc开发板如何将pio映射成双向口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最近入手了一块de1-soc开发板。目前正在尝试用其内部的的ARM控制FPGA端口,按照官网提供的LED控制程序可以顺利地点亮LED。我想把FPGA的端口设置成双向的,这样ARM既可以通过FPGA的端口写数据又可以读数据了,但是目前程序下进去IO口输出电压为0.4V也就是高阻态。想请教高手讲解一下如何配置PIO为双向的,以及如何在C程序中映射PIO的数据寄存器和方向控制寄存器。

网友A:
请问下你的DE1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一块来评估一下这个A9芯片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的DE1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一块来评估一下这个A9芯片的性能。

参加比赛送的,买的话应该在1500到2000之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加比赛送的,买的话应该在1500到2000之间吧

真幸福啊,能不能帮忙做个试验,看看a9的性能如何?
试验内容就是计算32bit数据的除法和开方,看看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方便的话,不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幸福啊,能不能帮忙做个试验,看看a9的性能如何?
试验内容就是计算32bit数据的除法和开方,看看需要多 ...

这个不太好试验吧,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de1-soc的集成开发环境。好像有一个DS-5但是这个软件的license是要钱的。我现在写程序都是直接用keil编写,然后利用command shell指令自己写makefile来交叉编译的,编译完的可执行文件是通过U盘拷贝到开发板上运行的。

楼主:
以前只玩过单片机和FPGA,ARM也只用过M3这样的,没有Linux的经验,所以编程都是像单片机一样用的,只能写一下底层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好试验吧,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de1-soc的集成开发环境。好像有一个DS-5但是这个软件的license是要 ...

那看来这个芯片的开发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这个芯片的开发很难啊?

还好吧,我本身并没有Linux的基础,完全当作单片机来用现在用的也还行,就是调试程序太麻烦了,估计过段时间DS-5就会有完全破解版的了。到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我本身并没有Linux的基础,完全当作单片机来用现在用的也还行,就是调试程序太麻烦了,估计过段 ...

我去,,啥比赛啊,,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