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分电源第二版5V的地GND1敷铜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春分电源第二版上的5V的地GND1和12V的地GND,在pcb板敷铜时怎么处理,分区敷铜吗?

网友:
个人愚见 都是0电位参考点 可以敷一起

网友A:
这个得看输入吧,如果输入是隔离的,那么肯定不能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输入吧,如果输入是隔离的,那么肯定不能连在一起的。

是的,这个得看输入,如果不确定还是分开吧!

网友:
既然这样分,肯定就是分开铺设,

网友:
我的做法是分开,但跟GND靠的很近,如果需要是直接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