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9S12DG256替换MC9S12DG128方法(已解决)

楼主(2014-10-14):
本以为MC9S12DG256替换MC9S12DG128应该很简单,可是“change MCU”从MC9S12DG128B改为MC9S12DG256B选项后,编译、下载、···最终不能正常工作!
首先提示CPU错误,PLL选项中,重新配置PLL后,警告消失了。仿真时18B20数据能读取,但EEPROM程序运行极快,以前需要十几秒的程序运行时一闪而过,这个就不正常了!
有高手提示一下这个替换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
楼主你好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的S12D: 16位微控制器文档页面下载EB386 HCS12 D-Family Compatibility 看一下

网友:
如果管脚兼容,则要注意下flash大小是否一致,是否越界。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之前在DG128上正常运行的程序,电路板更换成DG256之后,进行了前述的操作就开始郁闷了!

据说DG128将要停产,以后被DG256代替,这样的改动应该是最少的。程序不做什么改动,谁知又得去研究这些文档!
以后再也不想用飞思卡尔了,替换性太差!最近版本的TBDML(仿真器)也是比之前的旧版本更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之前在DG128上正常运行的程序,电路板更换成DG256之后,进行了前述的操作就开始郁闷了!{:cr ...

论坛暂时没有16bit MCU技术支持工程师呢,如果楼主很着急建议你:
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提交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楼主你的EEPROM是干嘛的啊?运行时间那么长?你还打算干其他活吗?是不是编译器优化掉你的代码了?贴出部分看看啊?飞卡其实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们关心支持,我会去试试服务请求,说实话,飞卡的单片机性能非常好,稳定性也不错,就是这个IDE使用用起来人性化方面显得落后了。还有去年买的几只仿真器都没有前几年的老版本仿真器好用!
说到EEPROM程序,我是说有一段2k范围初始化的部分,我们交给客户之前要保证EEPROM清空的,正常使用中没有这段程序的。

楼主:
除了S12Z之外,MC9S12系列其他型号只有CW5.1才支持,目前的CW10.6里面都没有,看样子16位MCU迟早会消失的哦!我们产品早期设计就是16位的,面临换型一道坎哦!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S12Z之外,MC9S12系列其他型号只有CW5.1才支持,目前的CW10.6里面都没有,看样子16位MCU迟早会消失的哦 ...

现在飞思卡尔主推基于ARM Cortex M0+/M4内核的32位Kinetis微控制器,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MCU型号,重新编译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估计某个子程序的头文件还是DG128,仔细查一查

楼主:
今天又有新发现,DG128和DG256之间发现配置不同,其中CPU时钟,PLL设置用相同配置得到的总线频率不同,P口设置也出现感叹号,继续找············

网友:
和楼主遇到一样的困境!128的电路256不能用,晶振不起震,改成串联晶振才能用,并联不行!现在eeprom无法存储数据,带上仿真器能存,拔了就不行了!郁闷到极致了

楼主(2014-11-28):
其实我也试过,eeprom无法存储数据!

网友:
s12的路越来越窄

网友A:
对于没落的MCU,新项目慎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落的MCU,新项目慎选

是以前的项目,就是面临这个问题,为了适应较多的MCU,本想256应该兼容128,没想到这样,重新选择MCU就不太现实了,相当于重新开发。

楼主:
如果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DG256的EEPROM读写与DG128之不同就更好了,说明一下:以前DG128的项目在使用中完全没问题的,能存能取。整个移植到DG256就卡在EEPROM,程序运行后从0x0400~0x1000一直都是FF(DG128的EEPROM区域是0x0800~0x1000)。

楼主:
发现DG256与DG128程序编译的时候EEPROM分配的地址不一样,谁知道“SECTION”是如何分配,编译“DG256“项目时EEPROM区域就被map到范围之外了,由“SECTION”标号指定的,这个标号的位置如何定义呢?

楼主:
现在才是真正“已解决”!项目中有一个“Project.prm”文件,新生成的该文件已经把移植前的文件覆盖了,对比新旧两个文件的区别,发现需要把程序中的段落标号添加到相应地方,比如:“MY_EEPROM:  INTO  EEPROM;”。编译之后,MY_EEPROM: SECTION以后的数据地址自然就到了EEPROM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