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ypress68013 fpga 读写程序

楼主(2014-10-14):
各位大神,本文最近用到USB芯片CYPRESS 68013。准备用slaver的异步读写,这样不会涉及到2个时钟匹配的问题。可是手头找不到USB芯片异步读写的设置下载程序,和相关的FPGA读写代码。如果有大神搞过,希望能够指点一二,最好能够把代码给我参考参考。最近搞了一个星期了,实在没办法了。在线求指教-------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官网就有demo程序

楼主:
不知道您看过demon没有,我也做了个loopback的实验。上位机给USB发数据可以,但是接着读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如果发的是512字节的数据就可以读出来,如果数据量比较小,就显示读失败。这是什么问题呢,难道跟PKEDN引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