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 铝基面可否做电路板的地?

楼主(2014-10-14):
如题:小弟最近想做一块电路板,用铝基板,铝基面要接散热器,所以只能是单面板,但是电路好难布通,地也不好弄,有些解决办法是用两块板,另一块用普通PCB。
我想把铝基部分做地平面,通过过孔把地和铝基面导通,不知道是否可行?
绘图的时候怎么弄,通过什么方式告诉板厂?

网友:
铝基板一板只放功率器件,也正应为是功率器件,弄个过孔肯定不行,电流吃不消。控制部分也放上去肯定不好走线,再者铝片上的热量也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网友A:
可以做地的,不用有过孔,好像可以像平常一样直接就做大一点点的焊盘就可以了。铝基的PCB层本身就很薄,要是还是担心热阻,好像可以在铝基上直接做喷锡镀锡,元件直接焊上去,具体还是问板厂技术员、

网友B:
具体要问下板长,没在铝基板上打过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地的,不用有过孔,好像可以像平常一样直接就做大一点点的焊盘就可以了。铝基的PCB层本身就很薄,要 ...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问下板长,没在铝基板上打过过孔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