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14-10-14):
我的板子A和B使用can通讯,使用50K波特率的时候通讯正常。当我把波特率设置到更高(100K以上,包括100K)就无法通讯。
用示波器查看数据线,A发送时数据线上有数据,但是B收不到。同样 B发送时数据线上有数据,但是A收不到。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帮你看?就这样简单的说明?..........

网友:
有没有120欧终端电阻

网友A:
2个板上都要120的匹配电阻,波特率要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板上都要120的匹配电阻,波特率要相同

应该总线结束端有终端电阻吧。

楼主:
目前板子上没有匹配电阻,把一块板子和CAN分析仪接在一起。分析仪上有120电阻。同样只在50K速率下可以通讯,再高就不行了。板子发送数据的瞬间可以看到分析仪的指示灯闪了一下,但是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B:
波特率设置对否?
A与B用的是什么控制器?相同的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对否?
A与B用的是什么控制器?相同的板子么?

波特率设置是一样的,没问题。英飞凌单片机XC2331,SN65HVD232Q转换芯片,A,B是两块板子,相同的单片机。

网友:
两坏板子50K可能,非常怀疑是波特率的问题,即使没有电阻也没有用双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设置是一样的,没问题。英飞凌单片机XC2331,SN65HVD232Q转换芯片,A,B是两块板子,相同的单片机。 ...

说的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有没有用通用的波特率设置参数?还是你自己算的?

网友:
感觉还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如果50K能通信的话。

楼主:
英飞凌单片机有个配置助手DAVE软件,我只是改变了配置波特率的寄存器,其他什么都没改。
寄存器值是软件配置得到的结果,并且我也计算了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采样点也要一致。

网友C:
总线两端都接匹配电阻了吗?如果只有一端接匹配电阻就有可能造成低波特率通信正常高波特率无法通信的情况。

楼主:
波特率配置,采样点及分频都在同一个寄存器,CAN节点的频率66M 图片是寄存器的说明。

楼主:
数据的每一位总共10个时间单元,图片是配置的软件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两端都接匹配电阻了吗?如果只有一端接匹配电阻就有可能造成低波特率通信正常高波特率无法通信的情况。 ...

我马上接电阻试试。

网友:
把分析仪去掉,用中断方式看B节点数据

网友:
1、你怎么判断50k的时候正常?
2、CAN分析仪有没有提示收到故障帧?
3、A和B两个节点断开,单独任意一个节点跟CAN分析仪通信正常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有结果了,有两个原因引起。一个是没有接120终端电阻。我在B上接120电阻,速度250K没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和USB-CAN转换器(前面说错了不是CAN分析仪)有关,当速度在100K以上,只要接上转换器就不能正常通讯了。不知道为什么50K就可以。顺便再问一下是120电阻是每个板子上都加上,还是总线结束端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通信线有两端,每端接一个,共两个

网友:
在高速的情况要加120Ohm 电阻隔,一边一个,还要用双绞线!

网友D:
终端必须加120欧的电阻进行匹配 这在can通信中很关键

网友:
学习了,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D:
终端必须加120欧的电阻进行匹配 这在can通信中很关键

请参考此条回答

网友:
保持总线60欧电阻,必须一头一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