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两天终于完成了stm8s 的modbus移植!!

楼主(2014-10-14):
有学习的可以交流了!本人权限有限,无法上传代码,有需要的可发到邮箱!

网友:
楼主强,不知道代码可否学习下

网友:
通常还有一句话   代码如下  吼吼

网友A:
MODBUS感觉在任何一个MCU上做过一次之后,移植并不难啊,硬件资源就是一个串口(那不是废话,没串口怎么收发),还有需要占用一个定时器。串口就是负责收发,其中接收是中断完成的,每次接收一个字节,启动一次定时器(定时时间选择3.5T的1/2,实际可以稍微加一点,但不要加太多,免得命令回复的时间延时太大,导致数据传输效率降低,适当加个10%左右,可以提供系统的适应性,增强稳定通信)由于定时时间超过1个字节的发送时间,所以正常情况下,如果数据连续接收的话,中间不会产生中断,因为每次接收到数据都会刷新定时器初值,来不及进入定时器中断的。只有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后,定时器没有被新的串口接收中断刷新,就会产生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里,建1个标志,第一次中断,时间可以理解为1.5T时间到(实际不是,是上面的3.5T的1/2,这样定义的目的是为了只使用1个定时器初值,方便赋值),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如果需要回复的,就把回复的数据帧全部处理好,放到缓冲区,做好准备工作,并再次给定时器赋值并启动,如果不需要回复的,关闭定时器,清空所有接收缓冲区和各类相关标志。
如果定时进入第二次中断,则关闭定时器,开始发送数据就可以,发完就结束

网友:
楼主应该分享一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BUS感觉在任何一个MCU上做过一次之后,移植并不难啊,硬件资源就是一个串口(那不是废话,没串口怎么收 ...

将的很好~

网友B:
归根结底串口通信,协议自定义还是moubus终归是协议,这交流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归根结底串口通信,协议自定义还是moubus终归是协议,这交流啥?

新手的可以交流一下协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感觉在任何一个MCU上做过一次之后,移植并不难啊,硬件资源就是一个串口(那不是废话,没串口怎么收 ...

不是freedmodbus本身有多难,而是用的st的编译器太烂了,累死人不偿命!

网友:
st的编译器烊
烂吗 ?

网友:
楼主应该像楼下一样即便不发代码,也得讲一下过程,否则就是单纯的报告帖子了。。

网友:
早做完了!

网友:
没有代码,没有过程,啥都没有

网友:
能发代码学习一下吗

网友:
单纯发个贴报告一下说自己成功干了什么什么,有什么意义?  这个帖算不算灌水?

网友:
10年前刚毕业用过这协议,很容易理解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否把代码分享一下  ?

网友C:
楼主,代码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邮箱zhou_tao@126.com,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代码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邮箱,谢谢啦

ok!我给你发了你查收!

楼主:
引用 楼主:
ok!我给你发了你查收!

有问题可以沟通!

网友D:
楼主,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邮箱 roy@weiya.com.tw,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邮箱 ,3Q3Q.....

已经发给你了,有问题的可以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邮箱 ,3Q3Q.....

我用的stm8,如果架构一样的话,我可以把调试成功的包发给你!

网友E:
收到的,再转传上来不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收到的,再转传上来不就ok了

嗯,直接上传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直接上传好些。

权限不够啊! 点击添加附件没有添加的地方!

网友:
可以上传到百度云上再提供下载链接

楼主:
我放到云盘里了:http://pan.baidu.com/s/1jGHuwb8

网友G:
楼主用的是哪个ST的哪个片子?STM8S105C6T6可以吗?想灌进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哪个ST的哪个片子?STM8S105C6T6可以吗?想灌进去试试,谢谢

需要简单修改下!

楼主:
美眉,标准协议网上搜下吧!我有点懒!

网友:
能直接上传不,让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支持贴上代码

网友:
顶一下手续签字母爱爱爱医查分

网友:
LZ的代码

attach:/

/2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我给你发了你查收!

谢谢啦

网友:
资源占用怎么样呢?需要多大ram和rom?

网友:
贴码,让我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modbus的主机的实现会比从机麻烦吧

网友:
了解下modbus,谢谢你的代码

网友:
很好,虽然是很经典的问题,但自己亲手一点点开发出来,心情一定很喜悦

网友:
也许将来用的到,先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2-11):
没有看到你的代码,看你中间文字描述那段感觉很靠谱,主要还是定时器跟串口中断问题。

网友:
要用多少资源?

网友:
下载学习,谢谢 3DA502  上传代码,同时也感谢楼主!

网友:
下载学习,有产品能用上

网友:
从来不用定时器,都是用的空闲中断。一般只用其中的两三条命令

网友:
恭喜!!!代码应该可以上传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MODBUS感觉在任何一个MCU上做过一次之后,移植并不难啊,硬件资源就是一个串口(那不是废话,没串口怎么收 ...

第一次定时中断,需要回复时准备好数据,并启动定时,第二次定时中断时才发送,为什么不在准备好数据后直接发送呢?

网友:
热烈祝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定时中断,需要回复时准备好数据,并启动定时,第二次定时中断时才发送,为什么不在准备好数据后直 ...

你买有看过MODBUS协议资料吗?那是协议规定的,3.5T的延时,具体看协议吧。

网友:
有时间得玩一下,一直想研究的就是没时间

网友:
zhoulei921361721@163.com

网友(2015-09-27):
大哥,我需要啊 ,最近让MODBUS整惨了

网友(2019-12-09):
这个代码,连接10个以上的从站,运行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有看过MODBUS协议资料吗?那是协议规定的,3.5T的延时,具体看协议吧。 ...

标准是>3.5t,我很多板子用m3 m4串口空闲中断,然后马上回复响应。几乎对应所有的主站都没问题。可能是空闲中断就有1个字节时间再加上数据处理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