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串口数据接收错误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2014-10-14):
是这样的,本人用AVR连了个蓝牙模块。
串口中断程序如下
SIGNAL(USART_RXC_vect)//接收中断
{
        unsigned dat;
       dat=UDR;
           if (x==1)                //开始接收第一个数据
           {
                   buff[3]=dat;
                   x=2;
                   dat=0;                //将数据清零
           }
           if (x==2)
           {buff[2]=dat;
                   x=3; dat=0;
           }
           if (x==3)
           {buff[1]=dat;
                   x=4; dat=0;
           }
           if (x==4)
           {buff[0]=dat;
                   x=1; dat=0;
           }

}

一共接收4帧,一帧一帧的接收数据不会乱,但是一但发送数据包格式的,比如上面接收4帧,数据就会出现问题。出问题的数据没乱码只是只接收了2个数据,比如我发送4个字符,“abcd”,那么单片机接收到的是“addd”相当于中间两个字符没接收到了。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案解决吗?我开始以为是寄存器没清零的问题,后面清零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当x=1时,所有if语句都成立。
应该为if...else if...else if...
或用switch语句

网友B:
switch才是判断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x=1时,所有if语句都成立。
应该为if...else if...else if...
或用switch语句

可是只要进了中断的话,就说明有数据了啊~!我最开始是用一个识别帧头的不如我判断AA如果帧头是AA就开始接收,但是这样的话话连正常接收都有问题,他就一直出现AA这个值了。。改用这个判断后才只能接收帧头和帧尾的!不过你这中方法没用过,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才是判断的东西。。

好像SWICHT不行吧,因为一帧数据会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C:
这个用switch比较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switch比较适合吧

能提供个样板程序吗?

网友:
你要注意,在x==1运行完之后,x=2了,然后x=3,x=4,x=1,所以你这段绝对是错误的,但是为什么是这个形式应该比较奇怪,你再发下别的部分

网友:
你可以把判断的顺序掉个个看看,或者在判断2 3 4前加ELSE 这是保证唯一性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