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输出PWM 丢失数据

楼主(2014-10-14):
用TIM1输出400Hz的PWM,TIM_Period设置为1000 ,在主程序中每隔4ms,CCR2的值自加1。但是输出的PWM占空比并不是每隔4ms左右更新一次,而是隔0.5s更新一次。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50000) - 1;                //Ô¤·ÖƵϵÊý    400 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¼ÆÊýÉÏÏ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pwmʱÖÓ·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ÏòÉϼÆÊý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49;                                                                                                  //³õʼռ¿Õ±È1ms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主程序
                while(1)
                {
                        TIM1->CCR2++;
                        if(TIM1->CCR2==999)
                        {
                                TIM1->CCR2=0;
                        }
                        delay_ms(4);
                }

这段程序用TIM4输出时是正常的。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恳请会的朋友可以指点下

楼主:
看来没人回答啊! 原因已经找到了,我自己来解答吧!

网友:
怎么回事呢?

楼主:
首先要说那个V10版的中文数据手册了,上面介绍了重复计数功能,但是没有提到RCR寄存器,中文数据更新太慢了。看来不能以翻译过的手册为主,要和英文版对照着看。
然后就是程序中的初始化代码,RCR寄存器的值虽然为0,但是初始化结构体初值是不确定的,看下图。

0XE7是231大概4ms*231=924ms产生一次更新事件(我又看了下我的大概是928更新一次)
程序中设置了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所以会在每次更新到来之后才会装在CCR3的值。
所以在初始语句中加入一句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问题解决了。

但是若将程序改为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按道理应该也可以避免这种现象,但是无效果,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