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串口的特殊波特率通信

楼主(2014-10-14):
USB串口转换器是实现USB与RS-232/RS-485/RS-422串口设备相互通讯的一种协议转换装置。一般的USB串口转换器支持的波特率为标准值300、600、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7600、115200、230400。USB串口的特殊波特率通信是指300到230400之间但是不同于以上数字的任意波特率的串口通信.由于这些波特率是非标的,所以从硬件到软件都有特殊要求和方法才可以实现。本文以波仕USB232ET转换器为例来进行硬件和软件介绍。
要实现USB串口的特殊波特率的通信,必须满足2个条件:1、USB-串口转换器本身支持特殊波特率;2、必须有支持特殊波特率的通信软件。另外如果软件只有应用程序(EXE可执行文件),那也就只能够进行通信的演示,因为所有的接收与发送数据都必须位于应用程序的界面内,无法提供给用户。如果用户要将这些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嵌入到用户自己的程序中,那么就必须有支持特殊波特率的通信软件的源代码。
波仕USB232ET提供一个USB2.0口,一个隔离的RS232/RS485/RS422串口,一个可以对外提供5V供电的插座等。光电隔离USB/串口转换器支持串口波特率范围300-230400bps的任意值,RS-232、RS-485、RS-422通用,可以虚拟成为本地COM串口(COM1-COM256)、配套提供通信源代码。接计算机时,USB232ET需要安装驱动程序。USB232ET支持Windows 8/7/XP/Vista/ME、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
1、安装好驱动程序后,会在计算机中出现一个新的有线网口。将计算机的此网口的IP地址改为192.168.0.10.(最后一位10~254均可),子网掩码255.255.255.0 。
2、如果要查看或修改参数则运行Config.exe程序(界面如下左图),Test.exe用于测试以太网口与串口之间的数据收发(界面如下右图) :

这里可以看到USB232ET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设置为任意值,包括标准波特率以及各种特殊波特率。用户可以修改。设置完毕后USB232ET就可以使用Test.exe软件进行串口通信了。波仕电子随产品赠送Test的源代码,这样用户可以嵌入到自己的串口通信软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卖硬件还是卖软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特殊波特率通信,PC机本身无任何障碍。电器设备可以通过改变 ...

这个是USB串口的波特率  以及 标准波特率通信软件。
如果你说的那么简单,拷屏个图看看。。。。

网友:
标准的挺好,个人觉得没必要搞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速率的用户没有不是自己编程的。即使是调试器也是自己做的。

阿莫论坛人才济济啊!虽然我还是没有看懂,但是感觉确实是那么回事。不知道那个幸运的公司拥有了这样的人才,也不知道要多少工资才可以雇到这种优秀人才?

网友B:
之前玩OpenWrt的路由器,Uboot使用标准115200会有部分乱码,后来网上看到要设置为非标准的117500(好象是这个),设置后还真就一切正常不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玩OpenWrt的路由器,Uboot使用标准115200会有部分乱码,后来网上看到要设置为非标准的117500(好象是这 ...

怎么设置的?方便的话不妨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的?方便的话不妨让大家分享一下。

好几个月了,凭记忆估计有些偏差,但是设置非标波特率不会记错。

当时好像是用PUTTY,里面直接输入117500就行,没有任何特殊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玩OpenWrt的路由器,Uboot使用标准115200会有部分乱码,后来网上看到要设置为非标准的117500(好象是这 ...

你这真是奇葩,我怎么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