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雷赛这个6位的小接线端子,竟然要卖20元

楼主(2014-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看到图哦,一般好的端子芯是黄铜的。

网友:
看到图片了,高精尖的东西一般就是国内做不来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也一样。

网友:
这种是比较贵,里面的弹簧片材质分:锰钢和黄铜镀镍,锰钢的便宜,容易生锈,黄铜的的导电性好,镀过镍抗氧化。

网友:
做的好的就比较贵啊,线材也是。成本真有那么高么

网友:
是比较贵的,见过威琅的端子,一个位的,大小跟这差不多就已经17块多的进货价了,当时我上一家公司再卖给客户加20个点左右就已经超过20一个位了,还有WAGO的也贵

网友:
现在快接端子是趋势,我们买过来一位0.3

网友A:
用过宁波三和的这种端子,应该还算好的。

网友:
好的端子耐用些,不会出现拆装几次就滑丝或者散架的情况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用菲尼克斯的,也蛮好用的

网友B:
应该是wago的吧,端子比较好的我就知道就三家:菲尼克斯,wago,魏德米勒

网友:
嗯,宁波慈溪余姚这边很多厂都生产那些仿魏德米勒,菲尼克斯的端子,电子外壳,质量还可以的 ;价格比进口便宜很多

网友:
用过宁波三和

网友:
工业上用,万可 那种简单的一位要3元,还是几年前。。。

网友:
用过国产的,结果咬合不紧密,端子容易松动造成相邻端子短路......

后来用的是台湾进联的,DECA,效果比较好:)

网友:
深圳这边做端子比较好的有思科赛德,这个应该算是国产精品,而且价格只有国外品牌的1/2,其他很多端子都是很垃圾的。
最好的端子菲利克斯的,但是一个6pin的端子也不要20RMB,正常价格不到1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宁波三和的这种端子,应该还算好的。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三和的端子也偏贵,死啦死啦贵,但东西并不咋样; 不太喜欢和三和的打交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degson.com/cn/info.asp

     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DEGSON)创建于1990年,是一家高新技术 ...

估计这种端子用量少,所以贵

以前用2EDG板对线插拔端子,宁波货只要1-2毛钱一位
但是同样的插拔端子,如果是板对板的,同一个厂的 要2块一位

材料要好的多,用铜的

网友:
高正的端子算一般,而且决定不是这个价,这价可以买到菲尼克斯的了。高正的弹簧端子和插拔式端子弹片质量跟菲尼克斯的差了一个档次。但是高正的螺钉端子还不错。
可以用菲尼克斯的BC系列插拔式端子,主打中低端,价格便宜。

网友:
宁波科发估计也有这种端子

网友:
禁不住瞎猜一下,网线口是RS232调试参数?脉冲方向是共阳的?编码器线用九针串口,开了变频器抗干扰怎么样呢?

网友:
菲尼克斯的估计2元/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wago的吧,端子比较好的我就知道就三家:菲尼克斯,wago,魏德米勒

螺丝端子买稍微好点就行,但这种快速插拔端子,就这三家的好用。

网友:
凤凰的端子这个还贵呢~~~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好端子也不好买啊,买过的JLC的质量明显不行!

网友:
用过台湾町洋的,价格也这么高

网友:
质量最好的是菲尼克斯,20还算是便宜的哦!其他的牌子都便宜哦...............我用过最好的是菲尼克斯!

网友:
这种端子确实比较贵!菲尼克斯和魏德米勒的都不便宜

网友D:
这种端子的使用就是把线插进去,按下那个按钮,就可以把线固定住吗?这种端子叫什么?

网友:
看着质量就很赞!

网友:
可以考虑杰特的 ,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楼主位的就是这种端子,用手按下黄色的小按钮,放剥好线头的线进去,松开小按钮,就锁好线了。

之前我 ...

一直没见过这种东西~我们公司测试部门还是在拧螺丝,有了这个东西,可以省掉拧螺丝的麻烦了~

网友:
楼上说黄铜的朋友,端子不是应该用磷青铜么?

网友:
很正常的价格,一个德国的19针航空插头3xx-6xx元,注意只是头的价格,座和头分开卖的

网友:
绝对是菲尼克斯的。一级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端子的使用就是把线插进去,按下那个按钮,就可以把线固定住吗?这种端子叫什么? ...

是的。进口卧式 10、14、20、22P 无螺丝压线端子,单价分别是1.8、2.5、3.6、3.95元。

网友:
发个雷赛的链接,可以不?我也好进去看看,一直都为端子发愁

网友:
这个是很贵,谁让中国做不出这样质量的呢

网友E:
雷塞这款驱动还是可以的,我这用过不少;但如果是有震动的机台,这种端子还是不够牢靠,还不如用带螺丝锁扣的EDG

网友:
端子普通场合用用的国产的可以的。我们大批量用国产的。

网友:
就说看到雷赛咋这么熟悉呢,原来是我们在学校时候做项目时用的电机驱动……

网友:
看场合跟成本啦  东西肯定是有档次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雷塞这款驱动还是可以的,我这用过不少;但如果是有震动的机台,这种端子还是不够牢靠,还不如用带螺丝锁扣 ...

我觉得振动环境,这种端子更牢靠,因为内部是弹簧预紧的,锁螺丝的那种,铜线或者包的端子头发生“塑形”变形后,瞬间就松了。不过线束得固定并保证没有应力,也就是,即使在没有锁紧的情况下,也不会从孔里脱出。

我用过高正的好多种规格,包括这种类型的,间距只有2.54mm,都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都是好货

网友:
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
三和的性价比还行,比町洋的便宜一点点.

网友:
是不便宜

网友:
这种端子用的比较多,菲尼克斯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雷莫的小航空插,一公一母,价位500多。真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振动环境,这种端子更牢靠,因为内部是弹簧预紧的,锁螺丝的那种,铜线或者包的端子头发生“塑形” ...

我说不牢靠是指 插头 和 插座 之间的连接,不是压线不牢靠;这个插头 插座 很容易就拨脱,如果插头线粗点情况更甚;有那种类似图片里的插头两边带螺丝锁紧的EDG,但比较少见

网友:
好的端子用料都是好的

网友:
仿欧的端子都贵

网友:
电梯上用的不少这种 插拔方便

网友:
这个驱动器我们也用过,上次不小心反接了
好在里面电路带防反接功能, 反接后功率电阻烧毁,冒烟, 换了功率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不要这么贵,凤凰端子有。没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20元购买了一个。

这次正常使用(不打端子),发现它的质量非常高,卡线很可靠。

请教,不打端子,使用的是单芯硬线,还是多芯软线?
如果是多芯软线,还是要打端子吧?

网友:
感觉他信号线的位置,没必要那么好的端子吧,PLC上频率也很高,端子用的也很一般

网友:
菲尼克斯,莫仕

网友:
20确实有点贵

网友:
真是,好东西看细节

网友G(2018-05-15):
>不要这么贵,凤凰端子有。没这么贵
Agree. Connector is not so expensive, but male header is not cheap.
http://item.szlcsc.com/93344.html
http://item.szlcsc.com/9334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这么贵,凤凰端子有。没这么贵
Agree. Connector is not so expensive, but male header is not cheap ...

和楼主的要求不同 。。。推荐的端子有点特别,类似的有3.96脚距的么???

网友:
>有3.96脚距的么
Pitch have big affect on the size of the post and maximum current.
5mm pitch (凤凰端子) can take up to 12A maximum.
Same 5mm pitch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can only take maximum 7A current.

网友:
这个真的很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