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KDS如何导入现有的KDS工程??[已解决]

楼主(2014-10-14):
比如官方提供一个KDS例程文件,KDS界面下如何打开?那个import操作看不懂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调试界面,变量观察窗口添加变量的按钮灰色,加不了变量,怎么回事?

网友A:
LZ是导入“文件”还是“工程”?既然是kds工程,还存在导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导入“文件”还是“工程”?既然是kds工程,还存在导入问题?

工程,不信我给你个工程文件夹,你能直接显示在KDS界面上?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import窗口选择general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然后跟CW一样了;第二个问题仍然未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调试界面,变量观察窗口添加变量的按钮灰色,加不了变量,怎么回事? ...

楼主你好
请问你当前执行到的函数里有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当前执行到的函数里有变量吗?

我没讲清楚,我是想在窗口中观察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当前执行到的函数里有变量吗?

添加全局变量这个按钮一直是灰色的,在CW里是可以添加全局变量的,虽然调试的时候鼠标移到全局变量上也能看到值,但很不方便,要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讲清楚,我是想在窗口中观察全局变量。

选中全局变量->右击->Add Watch Expression...
然后你就能在右上角Expression窗口看这全局变量了(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讲清楚,我是想在窗口中观察全局变量。

这个和之前CW10.6观察全局变量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之前CW10.6观察全局变量的方法是一样的。

原来是用这个窗口,我一直用的是变量窗口,CW里用变量窗口也可以添加全局变量,问题解决,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用这个窗口,我一直用的是变量窗口,CW里用变量窗口也可以添加全局变量,问题解决,3Q ...

不用客气呢
下次再遇到其他问题时,欢迎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