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15散热片引脚需要接PCB板的地吗?

楼主(2014-10-14):
散热片有两个引脚,准备在pcb板上加两个焊盘,焊接在板子上,两个焊盘需要接地吗?求教

网友:
直接不接地就没问题,焊盘弄结实点

网友:
都没关系,7815的金属部分就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815的背部金属和你所谓的地是直通的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是和其它脚相通的,你自己问问敢吗。 ...

7815有一个引脚也是GND,就是PCB板的地,两个焊盘连地的话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
看到有的板子留了位置,但是没有焊上去

网友:
接地有助于通过PCB地平面铜箔帮助散热,并且加固器件。
不接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