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的DBGMCU_IDCODE在仿真的时候读得出,正常运行却读不出?

楼主(2014-10-14):
程序中需要进行设备识别,奇怪的是,只能在用JLINK仿真的时候读得出设备类型,全速运行却是0,是不是调试接口寄存器的读取有特殊的要求?

DEV_ID[11:0]:设备识别,位11:0
这个部分指示了设备编码。对于STM32F10x微控制器:
小容量产品,设备编码为0x412;
中容量产品,设备编码为0x410;
大容量产品,设备编码为0x414;
互联系列产品,设备编码为0x418。
#define MCU_ID                        ((*(__IO u32*)(0xE0042000))&0xFFF)        //MCU类型

楼主:
ST的驱动库里有相关的函数,也是仿真可以,靠程序自动运行读出就是0,查了一下ARM的技术手册,说是要在特权模式下才可以读取,但看了STM的启动文件说明,上电复位就是特权模式,疯掉了

网友(2017-08-14):
我也发现这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还在百度中。。。

网友(2018-08-20):
冷上电,读出都是0;软重启读出正常,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A(2021-04-30):
在勘误手册中, 2.2有描述, 只能在调试模式下访问, 不能通过用户软件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勘误手册中, 2.2有描述, 只能在调试模式下访问, 不能通过用户软件操作。 ...

那软件中无法识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