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子接地如何处理,都哪些需要隔离电源?

楼主(2014-10-14):
请教汽车电子接地如何处理,都连接电瓶的负极?那么汽车的铁皮外壳与负极怎么连接?
都哪些需要隔离电源?CAN通信部分?还有其他电源需要隔离?
防雷,esd都怎么处理的,
最好有资料学习下。  多谢了

网友:
我也有疑问,汽车轮胎不是绝缘的吗?难道它的接地是浮空的?

网友:
“防雷,esd都怎么处理的”,这些东西都很具体、专业。汽车电瓶的负极貌似是通过两根导线直接与车架、车壳、发动机连接到一起。

网友:
搭铁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蓄电池的负极会和机器铁壳用一根很粗的导线,而且用螺丝固定到机器铁壳上。

网友:
知道汽车ECU是如何接地的:ECU电路板的边缘有一圈铺地的过锡走线,和ECU外壳相连,而ECU在上车后会分两种方式接地。一是所谓的近端接地(<20cm),另一个是远端接地(>20cm).一般都是将地搭在车身上,也就是“负极搭铁”。而不同的是ECU的地是通过外壳接“铁”,还是直接搭铁。

网友:
ESD防静电处理:就各个电子模块,在接插件处均会有ESD电气器件,一般会在接插件处安放ESD电容,这种电容内部结构是由双向TVS管和电容并联组成的,可以防止8KV的浪涌电压。防雷的不知道,但听过一位做过EMC的工程师说过,和汽车的高度有关。CAN通信一般都集成在了单元模块内了,对接地走线没有要求,但对匹配电阻和EMC有要求。

网友A:
介绍整车需求的书籍

网友:
电笔搭铁就是接地

网友B:
搭铁是地,浮地。CAN通信不需要隔离,ESD保护加TVS管和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整车需求的书籍

多谢了,拜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铁是地,浮地。CAN通信不需要隔离,ESD保护加TVS管和压敏电阻

您是搞汽车电子的吗?汽车上的can通信都不隔离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铁是地,浮地。CAN通信不需要隔离,ESD保护加TVS管和压敏电阻

can通信不需要隔离?zlg有个can驱动模块,其卖点之一就是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接地就是搭铁,也就是电源的负极。发动机是通过外壳螺丝和车架与电瓶负极相连的。因为轮胎与地面绝缘 ...

说的好,学习一下,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搞汽车电子的吗?汽车上的can通信都不隔离的吗?

恩,知道发动机控制器的CAN收发器没有隔离,其他的EPB也没有

网友:
看到 油罐车的确拖一个金属链子到路上 这个算与大地接地吧
只是为了释放静电??

懂得 扫盲一下

网友E:
地是相对的,飞机还在天上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是相对的,飞机还在天上飞呢

这回复真的亮了

网友:
学习了,地都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通信不需要隔离?zlg有个can驱动模块,其卖点之一就是带隔离。

在汽车行业待着,ABS/ESP之类的安全件的CAN都不带隔离的,隔离没什么意义

网友:
隔离的can控制器好贵啊,用3054的飘过,这货磁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搞汽车电子的吗?汽车上的can通信都不隔离的吗?

恩  不隔离

网友:
我做的也没有隔离

网友:
记得好多年之前汽车后面都有个铁链子或金属东西拖到后面,接地的,现在发现基本都没有用了

网友:
汽车电路是低压浮地电路 一般不需要隔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通信不需要隔离?zlg有个can驱动模块,其卖点之一就是带隔离。

汽车大铁壳本身就是个法拉第笼,隔离没意思,一般通信用隔离是远距离防雷,或者非等电位体之间互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