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做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的参数该如何确定?

楼主(2014-10-14):
RT,都有哪些需要确定的参数?该怎么确定?参数设置不当会有什么影响?
PS:现在做的一款48V 20AH充电器,我该怎么确定参数?

楼主:
你要一个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 完

错了,是只要一个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的吗。1000W功率要充多久啊。 你怎么也要设计成5kw的吧。还要识别电压220和380的。根据电压判断使 ...

我要做的是电动自行车!

网友C:
如果不知道如何确定,还是抄别人的吧,这充电器都做成垃圾了,到处都是,文盲也在做,200W的开关电源才卖20几块钱,还要包修一年

网友:
听楼上说的,感觉做电源没前途了

网友:
是的,这充电器做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知道如何确定,还是抄别人的吧,这充电器都做成垃圾了,到处都是,文盲也在做,200W的开关电源才卖20 ...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确定的方法,如果抄别人的我就不做了,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C:
这个要是从0开始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要理解基本的电磁公式,电感的储能原理,具体到不同形状的磁心做出同样大小的变压器,计算也有差别

网友D:
LZ,做变压器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电路的拓扑结构啊???

网友E:
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手段,淘宝上的20来元的一大把。你怎争?低价的几乎都是3842+场管,好一点的就是494。做低端就是恒流+恒压,你拼不过他们的低成本。好一点的就多了个负脉冲,你打算出多少钱推广才好卖掉?真的如同上面坛友说的,已经做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从0开始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要理解基本的电磁公式,电感的储能原理,具体到不同形状的磁心做出 ...

能不能给讲讲,简单点就行,给点提示再查找资料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手段,淘宝上的20来元的一大把。你怎争?低价的几乎都是3842+场管,好一点的就是494。做 ...

我现在做的是用单片机控制的,主要是推广我们的单片机!希望给点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做变压器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电路的拓扑结构啊???

这个还要确定?就是3842+光耦+431,这是什么拓扑结构?

网友:
充电器都做成废品价格了。

网友:
楼主推广什么单片机?

网友:
根据电流设线径,圈数和磁通,有相关的公式可以试试,但是书上算出来的实际都不用,以前一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确定?就是3842+光耦+431,这是什么拓扑结构?

那你确定一下我学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确定一下我学学啊

好吧,我还真是不确定,应该是反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一个,分析原理,然后再搞自己的

你是说变压器吗?拆了变压器还能再用吗?充电器原理原理都差不多了,就差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