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开发环境问题,MPLAB v8.60上找不到16F1503芯片。

楼主(2014-10-14):
第一次使用PIC的单片机,搭建开发环境时遇到困难了。

手上有的东西:
16F1503芯片,pickit3,MPLAB v8.60+

现在的问题是,在MPLAB 的芯片选择里找不到16F1503这个芯片。是不是MPLAB的版本太旧了?要去到哪个版本才能支持?我现在正在microchip的网站下载新的MPLABX2.20。由于下载网速比较慢,先向各位请教一下。

下载了新的IDE的话,是不是要找新的C编译器?
手上只有一个红色的PICkit3,要开发16F1503的话,是不是要什么连接头的?我看借我PICKIT32的那个人是直接把KIT3连接到他板上的芯片的,不过他用的是32位的芯片。

谢谢。

网友A:
mplab x2.20 +xc8 +pickit3+ic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 x2.20 +xc8 +pickit3+icsp

查了一下,xc8是MPLAB编译器,问一下这个编译器免费的吗,是否需要破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xc8是MPLAB编译器,问一下这个编译器免费的吗,是否需要破解?谢谢。 ...

论坛搜下XC8 就知道了,破解都有

网友:
我的8.89版本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下XC8 就知道了,破解都有

非常感谢,我先找一下。

楼主:
文件大吗?能否给个下载链接?than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大吗?能否给个下载链接?thanks.

这里有得下载
http://www.i-tool.com.cn/download/download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得下载
http://www.i-tool.com.cn/download/download8.html

非常感谢。
我昨晚下载了mplab x2.20 +xc8,现在先试试,能用的话就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下XC8 就知道了,破解都有

安装xc8时选了free mode。导了个自带的例程,把device改成16F1503,main里面基本是空的,只加了一个asm("nop"),然后编译
编译时出现了这个提示:
warning: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网上搜了一下,好像说这个因为XC8没有改成pro版而产生的提示,不影响使用。请问是这样吗?

我要写的程序功能不是很复杂,红外遥控接收+PWM输出,请问free mode是不是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了?谢谢。

网友C:
本版不是有和X谐X文件嘛,找找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版不是有和X谐X文件嘛,找找就搞定了

论坛搜索XC8,提到最新的只有v1.3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xc8
但我在microchip网站下载的是v1.33,不知是不是能用。
microchip网站上没看到XC8 v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下XC8 就知道了,破解都有

请问能不能给我一个MPLAB X2.2 + xc8 的例程工程,最好是16F1503的,主程序操作一下I/O就可以。邮箱: jemmydeng@yeah.net

由于之前没用过PIC,东西又要得急,只能求助于论坛的各位兄弟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得下载
http://www.i-tool.com.cn/download/download8.html

在另一台电脑安装了8.89版本,请问您是配合哪个 C 编译器的,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另一台电脑安装了8.89版本,请问您是配合哪个 C 编译器的,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

http://pan.baidu.com/s/1bnANeN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bnANeNl

thanks very much !

网友D:
官网下载,然后破解

网友:
ICD一直用的很不爽

楼主:
现在安装了MPLAB v8.89 + HI-TECH PICC 9.83 pro。安装选了45天试用。
自己建了一个空的工程,建了一个main.c文件,debugger选了MPLAB SIM。
代码如下:
#include <pic.h>
#include <htc.h>
int main(void)
{
        asm("nop");
        PORTC = 0x00;
        while(1)
        {
                PORTA = 0xff;
                PORTC = 0xaa;
                asm("nop");
                PORTA = 0x00;
                PORTC = 0x55;
                asm("nop");
        }
}

但调试时,在view里打开特殊功能寄存器查看,看不到PORTA 和PORTC的值变化,只看到WREG的值在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然后破解

我现在选了试用,没有去做破解。写完这个小程序再去折腾破解的事。

网友E:
pic注意先关闭模拟功能,再操作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注意先关闭模拟功能,再操作io口。

是在configure bit里关,还是在主程序的寄存器关,好像在configure bit里没看到这个选项。
以前用AVR的时候,第二功能默认是关闭的,这个PIC默认是开启的吗?

我的工程文件:

pic16f1503-MPLAB8.89+PICC9.83
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帮我看一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注意先关闭模拟功能,再操作io口。

谢谢提醒,手册上是说模拟功能是默认开启的。我修改了方向寄存器,关闭A口模拟功能后,似乎可以控IO了。

网友F:
MPLAB IDE v8.92 + XC8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LAB IDE v8.92 + XC8 === OK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