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匿名四轴这款天线的淘宝链接

楼主(2014-10-14):
如题, 有哪位知道匿名这款四轴上面用的天线的淘宝链接

给一个,先谢谢啦啊

网友:
淘宝搜IPX

楼主:
求问,这种天线如何选型呢??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用多少频率就选多少频率的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种陶瓷的贴片天线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