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漏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应用吗?

楼主(2014-10-15):
之前没注意,有一咱220 V交流的节能灯图方便也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结果在判断状态下,节能灯一直频闪,因为有漏电流,然后几天后很快坏掉。
虽然换普通继电器最好,只是要改动方案。咨询的固态继电器供货商,说可以定制零漏电流的固态继电器(据称寿命会减少)。
定制的零漏电流继电器因没有用过,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能达到零漏电流,至少节能灯或LED投灯不要亮,知道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大家都是工科出生的,又不是文科的。一大段废话不如几个型号数字来的实在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
一般固态继电器都是用可控硅做的,T1,T2两端一般会有RC吸收电路,导致有漏电流产生,如果不是感性负载,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工科出生的,又不是文科的。一大段废话不如几个型号数字来的实在 ...

哈哈,工科的文字表达好一点,那更无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111657036
店家说可以定制,也才加1元钱

网友(2020-10-14):
漏电流最小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
你可以要求节能灯或者灯口厂家在输入端加一电阻,自己做也行,否则即使1微安电流也会在灯输入滤波电容累积电压形成频闪,只是快慢问题!

网友:
零线火线对调一下试试。另外0漏电的应该是用MOS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