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传感器图片已上传

楼主(2014-10-15):
最近修一台RJJ3-D1ZH型热金属检测器,没有型号,不知道什么原件,只好求助大家帮助看看,是什么原件。

网友:
电感+磁霍尔?

网友:
见过这种玻璃纤维封装的精密电阻。大事这么用的好像不是。

网友:
这应该是工厂定制的传感器,看你剪下来的意思是这东西坏了?

网友:
好奇,来围观下

网友:
这是非标传感器,自制的,没有型号

网友:
测金属,感觉里面是线圈,电感式或电涡流式测量?

网友:
红外测温仪里的传感器?貌似是很多个热电耦。

网友:
没见过,帮顶。
通过分析电路也许能看出点什么来。

网友:
重点是在端面,却没图片,线圈的可能性不大,应为太远,更像热辐射或光谱

楼主:
没有线圈,前边是个镜片,好像是热电堆,上边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线圈,前边是个镜片,好像是热电堆,上边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难道是NB的激光 光谱指纹?

网友:
电感传感器

楼主:
不是,谁用过,轧钢设备用的,RJJ3-D1ZH型热金属检测器,图片上的是什么原件

楼主:
有知道的吗,是什么原件

网友:
貌似是恒温槽

网友:
应是测红外光谱什么的

网友:
进来长见识的

网友:
围观,还没认出来吗

网友:
看看会不会有答案

网友:
是热电堆吧?带环境温度补偿。
楼主都不舍得给个正面照,不要这么吝啬嘛

楼主:
看看这个图片

楼主:
谁用过这种传感器

网友:
前面的是镜头?

网友:
砸开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