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流传感器有什么用

楼主(2014-10-15):
看到四轴飞行器上的光流传感器,不知道有什么用,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
什么是光流传感器啊

网友:
像鼠标一样可以知道位移?

网友:
同问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挺高大上的

网友:
查了下,好像是用来空间定位的,用相机捕捉到的画面进行对比来计算飞机的偏移量然后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小空间内定点或是定距的效果

网友A:
计算位移的 我还专门在数控机床上标定过 表面质量60左右 误差在千分之二三 实际使用误差受表面质量影响要比这差

网友:
果然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位移的 我还专门在数控机床上标定过 表面质量60左右 误差在千分之二三 实际使用误差受表面质量影响要比 ...

相当于位移传感器吗

网友:
高大上的传感器啊

网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optical-flow-sens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位移的 我还专门在数控机床上标定过 表面质量60左右 误差在千分之二三 实际使用误差受表面质量影响要比 ...

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位移传感器吗

能做位移传感器用 还可以当摄像头用 像素很低的摄像头30X30左右 拍人脸能大概看见个轮廓

网友:
装在四轴飞行器是什么用途?

网友B:
疑问:
若是对方是规则的 全黑 全白 或黑白相间规则排序的
能测得出吗?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B:
疑问:
若是对方是规则的 全黑 全白 或黑白相间规则排序的
能测得出吗?

问题本身误解,什么算法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