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飞思卡尔PWM通道多的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4-10-15):
最近需要做的是电机控制,所以希望找一款飞思卡尔多PWM输入输出与stm32f103或407接近的芯片也就是定时器功能比较强大的,运算速度什么的也是最好在100MHZ上,价格就先不考虑了,谢谢

网友:
SF~

103就别拿过来比较了,

Freescale在产品线规划上避开了cortex-m3的竞争,取而代之的是不带FPU的cortex-m4内核产品,多个系列都包含相应型号。

低功耗KL系列(cortex-m0+),高性能高集成度K60/K70系列(cortex-m4/+FPU),

电机控制:最新的KV系列,cortex-m0+/+硬件开平方 或 cortex-m4F。按官方报价的话貌似(我没用过)性价比很高。

编辑原因:首次座沙发。

楼主:
额...难道大家就这么磨灭一个刚准备转战进入freescale的初学者的心吗?~~~~(>_<)~~~~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二楼的回答,低功耗KL系列(cortex-m0+)这个可以选KL25或者KL26,K60/K70系列(cortex-m4/+FPU)这个建议直接使用K60,这几个芯片相关的资料较多,使用的也相对较多。

网友:
推荐K60,符合楼主电机控制需要的多路PWM需求。而且资料也多。

网友:
飞思卡尔的片子专用性比较强,就好像有一款 ESD电压可到6KV,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场合的应用的。想要一个大而全的片子不太现实。

网友:
电机控制,PWM、正交编码都少不了。

网友:
K60,杠杠的

楼主:
收到大家的建议,谢谢

网友:
Kinetis V系列去挑一款吧,专门电机控制用的系列

网友A:
楼主可以去飞思卡尔官网的KV3x: Kinetis KV3x MCU系列KV4x: Kinetis KV4x MCU系列里挑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飞思卡尔官网的KV3x: Kinetis KV3x MCU系列和KV4x: Kinetis KV4x MCU系列里挑一款。

补充一个Kinetis V系列的介绍:Kinetis V系列:基于ARM® Cortex®-M0+/M4内核的电机控制和电源转换微控制器

应该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型号。

网友:
K60吧  好像一共有3个FTM模块  同一个通道PWM接口也有不少

网友:
mc56f84xx系列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MPC56x4, 用etpu

网友:
LZ  不妨先申请几个K60的样品  不过貌似K60样品有点紧张

网友:
首选KV3X或4X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