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单片机可以下载程序 但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14-10-15):
一直使用K60  100pin的单片机  并且自行制作了最小系统版 多次进行制作后均稳定工作  近日又制作了一些 但是部分板子不能进入main函数  经过检查  有源晶振输出正常  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  求各位帮助,谢谢
P.S使用的是IAR编程环境  出问题的这一批无论是板子 还是芯片 都是与之前的一样的   也尝试过更换晶振 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A:
用什么开发环境,有没有设置go to main?

网友B:
先把晶振换了,然后用以前的程序试一下呢。按照道理如果这一版是在以前的板子的基础上修改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换一片以前的片子试试,最差的打算是买到山上货了。

网友C:
“部分板子不能进入main函数”,这种一般是检查下有没有虚焊、漏焊!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不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开发环境,有没有设置go to main?

仅仅是某些出现故障 这肯定是硬件原因造成

网友E:
有可能买到翻新货了

网友F:
型号换了不?批次的mask set号换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开发环境,有没有设置go to main?

使用的是IAR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晶振换了,然后用以前的程序试一下呢。按照道理如果这一版是在以前的板子的基础上修改是不会有这样的问 ...

晶振换了  烧录以前的程序也不行的   这一版和过去的板子没有不同哎  山上或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板子不能进入main函数”,这种一般是检查下有没有虚焊、漏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是照的老师傅焊接的  而且焊接完成后还用仪器检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某些出现故障 这肯定是硬件原因造成

说是进不了main是晶振的问题 于是我就先测量晶振输出  是正常的  后来也换了一个晶振 但是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买到翻新货了

这种东西也存在翻新货?K60这种新的芯片也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号换了不?批次的mask set号换没?

型号没有换呢  和原先一样一样的

网友G:
楼主是否有尝试debug呢,会停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否有尝试debug呢,会停在哪里吗?

试过  就卡在进mian之前的  单步运行时卡在时钟初始化的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  就卡在进mian之前的  单步运行时卡在时钟初始化的位置

你测量芯片上时钟输入引脚上已经有波形了?
拿个官方例程用内部晶振试一下呢?

一般卡在死循环等待稳定处,就是晶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测量芯片上时钟输入引脚上已经有波形了?
拿个官方例程用内部晶振试一下呢?

是的  使用示波器看过了的   也更换过晶振  还是不行

网友H:
换原来的晶振试试。

网友:
吧新片子焊到原来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
启动文件有问题吧

楼主:
同样的程序烧别的一点儿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原来的晶振试试。

晶振和原先是同一批次的

网友:
看看启动文件怎么写的 , 汇编中有一段跳转 mian 函数

网友I:
调用时钟初始化那段代码注释掉,看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用时钟初始化那段代码注释掉,看能不能运行

您的意思是  把时钟那块屏蔽掉  然后看看能不能进入main函数么?

网友J:
k60有没有内部晶振?会不会是时钟管脚坏掉了?

网友K:
看看芯片是不是跟之前的一样的。
有一次我用STM32VET6,卖的人发了VFT6给我。
一直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k60有没有内部晶振?会不会是时钟管脚坏掉了?

K60有两个晶振  一个是主晶振 一个是RTC晶振 但是都需要外接  内部应该是没有晶振的  您指的引脚坏掉是值得时钟引脚断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芯片是不是跟之前的一样的。
有一次我用STM32VET6,卖的人发了VFT6给我。
一直就不行。 ...

看过了  是一样的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K60有两个晶振  一个是主晶振 一个是RTC晶振 但是都需要外接  内部应该是没有晶振的  您指的引脚坏掉是值 ...

内部有RC
在你的时钟初始化函数运行之前的代码(和始终初始化代码本身),你觉得没有时钟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K60有两个晶振  一个是主晶振 一个是RTC晶振 但是都需要外接  内部应该是没有晶振的  您指的引脚坏掉是值 ...

ls说了有rc的话可以把程序改成用rc的,如果能跑那就是主时钟管脚挂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烧别的一点儿问题没有

那就卡在main函数之前了,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就卡在main函数之前了,调试一下

是的  卡在了main之前的时钟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部有RC
在你的时钟初始化函数运行之前的代码(和始终初始化代码本身),你觉得没有时钟是怎么运行起来 ...

额  您不能具体的指点一下怎么使用内部RC

楼主:
引用 网友J:
ls说了有rc的话可以把程序改成用rc的,如果能跑那就是主时钟管脚挂了

好的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换了  烧录以前的程序也不行的   这一版和过去的板子没有不同哎  山上或是什么意思呢 ...

买到假片子了或者翻新货了,换以前好的板子的片子到新板子上试一下。不行就检查板子上的晶振线的阻抗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假片子了或者翻新货了,换以前好的板子的片子到新板子上试一下。不行就检查板子上的晶振线的阻抗是否 ...

晶振线上的阻抗是什么意思呢?是晶振引脚到时钟引脚之间的阻抗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  您不能具体的指点一下怎么使用内部RC

不需要做任何配置,默认使用内部R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需要做任何配置,默认使用内部RC

就是屏蔽掉时钟  看看能不能进main 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线上的阻抗是什么意思呢?是晶振引脚到时钟引脚之间的阻抗么

是的,还有就是你试制的这一批如果都这样就很不正常了
个人还是觉的买到假片或者印制板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这种批量的问题一般都是通病。

网友B:
把以前的片子在以前的板子上烧写好程序,然后卸下了焊到现在这批板子上,看现象应该是目前最快的解决方法了。或者把新片子焊接到老板子上看能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以前的片子在以前的板子上烧写好程序,然后卸下了焊到现在这批板子上,看现象应该是目前最快的解决方法了 ...

好的  顺便问您一句  如何测量您刚刚说的阻抗呢 用什么工具盒方法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  卡在了main之前的时钟那里了

是不是定时器配置错了,或者开了中断没写 中断函数,或者是卡在中断里了

网友:
拿PE软件选择好芯片型号,生成的代码默认就是用内部RC时钟源的,看程序能不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定时器配置错了,或者开了中断没写 中断函数,或者是卡在中断里了 ...

应该不会吧  用的就是之前的程序哎

网友L: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用的就是之前的程序哎

同样的程序换了板子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样的程序换了板子就不能用了?

是的 同样的程序换上新做的板子就不能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 同样的程序换上新做的板子就不能用了

哪只能是板子的问题了,你看板子上RTC晶振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只能是板子的问题了,你看板子上RTC晶振接了没

我一直没用RTC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没用RTC晶振

那你查查板子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软件里面能设置入口函数,是不是入口函数错了

网友:
bootloader修改了话main就不叫main了,可以随便取你喜欢的的主函数名字

网友G(2014-11-27):
楼主你好
请问参考45楼的方法这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请问参考45楼的方法这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来得及试就被他们把板子拆了   简直了  那帮人下手太快了

网友M:
以前碰过过类似情况
还是代码问题
可以用仿真器连上去,我们那次看到一个地方跑飞了,单步跑着跑着出异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以前碰过过类似情况
还是代码问题
可以用仿真器连上去,我们那次看到一个地方跑飞了,单步跑着跑着出异常了 ...

跑出异常的可以看看这篇:【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出异常的可以看看这篇:【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 ...

您那里有K60网络模块的使用资料 或者例程么

网友N(2015-01-10):
把以前板子上的件一个一个换过来,看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以前板子上的件一个一个换过来,看是什么的问题。

恩,后来板子还没来得及试就被拆了。估计是芯片买到假的了?

网友(2015-06-26):
不会有假片子吧,具体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