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电池供电系统-电机驱动的门级15V供电怎么获取

楼主(2014-10-15):
请教一下,12V电池供电的系统,比如用IR2110这样的门级驱动需要15V的门级供电,而12v 电池亏点到充满电可能范围是10v ~ 18V,这样看是使用降压DC/DC,还是用升压DC/DC? 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 不胜感激!

网友:
用升降压一起的那种变换器.好像单组12的蓄电池,电压到不到18V这么高吧,我看铅酸电池一般写的都是<14.5V;

楼主:
升降压芯片查了一下,电路好像都挺复杂

网友A:
直接使用电池电压,门极8V就可以导通了,不需要特别的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电池电压,门极8V就可以导通了,不需要特别的其他电路。

这个方法不错,现在看来如果不想搞复杂的电源就只能用这种方法了,就是门级驱动能力会随电压变化而变化,这有点烦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现在看来如果不想搞复杂的电源就只能用这种方法了,就是门级驱动能力会随电压变化而变化, ...

不用担心。门极驱动能力不会因为电压波动而波动。只要功率管门极充电完成,驱动能力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