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编码器导航算法疑问?

楼主(2014-10-15):
第一幅图是公式的推导,第二幅是示意图,请问大家在公式中的S = (PI * D * N)/ P;相当于左轮或右轮的移动距离,但是公式x(k) = x(k-1) + s(k-1)/seta(k-1)  *   ....
中的s(k-1)指的什么啊?是单独的左轮或右轮的上一次位移还是其它的什么位移呢?

楼主:
怎么转化为C算法呢?

网友A:
半夜手机写方程不方便,白天再来…写成c的话把矩阵分开来算就行啊,在单片机里面做成定时器中断,采样时间就是你的定时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手机写方程不方便,白天再来…写成c的话把矩阵分开来算就行啊,在单片机里面做成定时器中断,采样时间 ...

智能清扫机器人设计及其路径规划的研究学术型_百度文库

这个是我在百度文库里一篇论文里面看到的,这个算法就在文章里面,应该怎么去转化呢?

网友A:
和我同学讨论了好久,没弄懂2-3的方程式怎么来的,特别是后面的两个sin 你能解释一下嘛?

网友B: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几个正余弦是算位移偏量,根据那个示意图继续推导应该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同学讨论了好久,没弄懂2-3的方程式怎么来的,特别是后面的两个sin 你能解释一下嘛? ...

推导我试过,用的微元法,但是和上面的图还是有出入,最后我用特殊值法验证,感觉方向也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几个正余弦是算位移偏量,根据那个示意图继续推导应该就出来 ...

我再去试试看能不能推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几个正余弦是算位移偏量,根据那个示意图继续推导应该就出来 ...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这个知道,后面的你能帮忙再看看吗?
其实说来这个也算是平面运动的通用分析办法,但是怎么就看不懂呢....

网友:
算法很是复杂

网友C: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 这个没错 但是我推导的感觉2-3第一个方程好像是有点问题
应该是 sin(theta(k)-theta(k-1)) 可以根据示意图的关系很容易得到

至于转换为C语言的话 我以前试过在dsp2812上面跑过 里面加载ucos系统 导航算法每隔1ms执行一次

转化为C代码的难度不是很大 应用在单片机上 不知道实时性怎么样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ta s / delta theta 是小车行驶线路的半径 这个没错 但是我推导的感觉2-3第一个方程好像是有点问题
应该 ...

我也是啊,推算出来角度是你这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在小车上用起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啊,推算出来角度是你这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在小车上用起来啊!

可以考虑应用一下啊 其实并不难的

网友:
看不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