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工程添加JLINK调试文件,如何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4-10-15):
如题,KDS下新建工程没有自动生成调试文件选项,工程无调试文件,需自己添加,配置界面跟CW不太一样,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http://bbs.21ic.com/icview-8030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21ic.com/icview-803000-1-1.html

没注册看不到图 能不能把图贴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册看不到图 能不能把图贴过来?

网友B:
请看21楼 http://bbs.21ic.com/icview-775548-2-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21楼 http://bbs.21ic.com/icview-775548-2-1.html

楼上这个正是版主ZJJ的回复嘛
我把图转过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1: run->debug configurations. 或者直接点击小爬虫后面的下拉选择。
2:选择JLINK DEBUGGING,右击选择new

3,配置main
选择project后面的browse选择到你的工程

4,选择接口为JTAG。

5,点击Apply, debug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正是版主ZJJ的回复嘛
我把图转过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1: run->debug configurations. 或者直接点 ...

我调试的是KL16的,只能选SWD,但是还是不行啊,调试界面进去之后程序是运行状态,在程序里加断点也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正是版主ZJJ的回复嘛
我把图转过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1: run->debug configurations. 或者直接点 ...

本来CW做得挺好的啊,建工程的时候自动生成JTAG的调试文件,都不用配置就可以了,KDS怎么做成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调试的是KL16的,只能选SWD,但是还是不行啊,调试界面进去之后程序是运行状态,在程序里加断点也进不 ...

如果是Kinetis L系列芯片只能选SWD方式,记得在配置Debug的Startup界面禁止SWO

楼主:
还是不行……下载完成后程序自动运行,断点进不去,从PCB上看程序也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inetis L系列芯片只能选SWD方式,记得在配置Debug的Startup界面禁止SWO

这个是KDS的问题么?如果一时解决不掉的话我还是重新用CW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KDS的问题么?如果一时解决不掉的话我还是重新用CW好了……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之前我们有在FRDM-KL26Z开发板上用OpenSDA刷成JLink调试过KDS编译环境是能够仿真的。

网友C:
刚才用JLink 在FRDM-KL26Z上测试了一下也是可以的,除了提到的禁止SWO外,需要手动输入你芯片的芯片名称在Debugger栏的Device name空里。
芯片名称可以从右侧Supported device names链接里找到。

不知道你芯片具体型号,所以只能你自己去链接里找到并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用JLink 在FRDM-KL26Z上测试了一下也是可以的,除了提到的禁止SWO外,需要手动输入你芯片的芯片名称在D ...

可以了……这个做的真心没CW方便,改这改那儿的,没人教根本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这个做的真心没CW方便,改这改那儿的,没人教根本不会。

新的软件的确是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但毕竟这款完全免费的编译环境是飞思卡尔针对Kinetis芯片开发的。
自家的编译环境对于自家芯片支持肯定也会是最完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这个做的真心没CW方便,改这改那儿的,没人教根本不会。

CW10.x软件比较大,很多用户抱怨使用起来对电脑要求太高。
其实如果你用过CW10.x软件,KDS编译环境与之还是很相似的。

有问题尽管来论坛发帖问吧

网友D(2014-12-13):
引用 网友C:
CW10.x软件比较大,很多用户抱怨使用起来对电脑要求太高。
其实如果你用过CW10.x软件,KDS编译环境与之还 ...

问一下,KDS怎么通过Jlink把程序直接下载到芯片而不是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KDS怎么通过Jlink把程序直接下载到芯片而不是调试

你好
使用飞思卡尔产品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欢迎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热情的网友以及在线技术支持工程师都会帮助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网友:
>问一下,KDS怎么通过Jlink把程序直接下载到芯片而不是调试

KDS can only debug the chip.
To program the chip use standalone Jlink Flash programming GUI.

网友:
学习了 这两天一直在看K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