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关于电子负载(定电流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最近自己在做一个测试PW电源的一个电子负载。此电源输出20V  3A  我做的这个电子负载为定电流模式,调节运放上R9的阻值时,使这个电子负载能分别消耗多少A的电流,最大要吃掉3A电流,因为是来测试电源最大能不能输出3A。现在问题在于,最大输出电流是2.2A。采样电阻R7上的压降应该为0.22V,即运放采样到的电压应为0.22V,由于是减法器,A点的电压也是为0.22V。但在实际中,A点的电压为0.72V,0.72-0.22=0.5V。LM358的失调电压能达到500mv??BUCK芯片用的是LM2576...现调节R9上的组织,电流变化也很小..请大侠们帮忙一下~~搞了几天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大神的到来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看,也许振荡了。
R9、R10、R11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看,也许振荡了。
R9、R10、R11并个小电容试试。

谢谢啊,我看看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压是真实的
电路先不分析,看看选件
输入20V,输出18V(最大) 在10R电阻上的功率为18*18/10=30W,忽略效率问题输入折合电流30W/20V=1.5A,所以运放已经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压是真实的
电路先不分析,看看选件
输入20V,输出18V(最大) 在10R电阻上的功率为18*18/10=30W ...

mcu5i51~为啥1.5A运放就失调了啊?

网友B:
那好吧,你有一部车,牵引力是1T,现在挂上一个需要2T引力拉动的负载,你调整油门,车子会不会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好吧,你有一部车,牵引力是1T,现在挂上一个需要2T引力拉动的负载,你调整油门,车子会不会走 ...

你的意思是说运放经不起1.5A电流吗?

网友:
看了5楼的说法,我明白了,竟然没发现楼主电路的负载电阻太大了,所以电流达不到3A。

网友:
1.运放单电源供电要使用轨至轨的,或者偏置参考电压
2.电路是否震荡

网友C:
用电源模块做负载?电子负载都用什么方式做负载?mos类的大功率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模块做负载?电子负载都用什么方式做负载?mos类的大功率管吗?

用运放采集电流作反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