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加入51之后编译无法定位到函数

楼主(2014-10-15):
如图,go to define到不了,显示的是找不到PLG,而且我发现现在不会主动生成PLG,这个是什么文件呢

网友:
将工程中除自已写的源文件和xxx.uvproj工程文件保存,其它都删除!再打开xxx.uvproj重新完整编译一次。以前Go to define不准我都是这么做的(大前提是你要勾上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网友A:
这种情况是突然出现的吗?如果是就重新编译一下再试试!问题不大。

网友:
用不着涂鸦吧

楼主:
...涂鸦是吧我的名字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突然出现的吗?如果是就重新编译一下再试试!问题不大。

我第一次用,好像是我这里keil4不行,同样地重新做一次也无法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用,好像是我这里keil4不行,同样地重新做一次也无法定位、、

在使用扩展链接器lx51,那边打个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用,好像是我这里keil4不行,同样地重新做一次也无法定位、、

编译和链接都没有提示错误吗?
如果正常按默认安装步骤的话,然后破解后是可以正常跳转的。不知道你破解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扩展链接器lx51,那边打个勾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