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继电器互锁电路怎么画

楼主(2014-10-15):
想画个3路继电器互锁的电路求大神帮帮指点下,没想出来
按对应按键,对应继电器吸合,其它两路断开,三个仅有一路会锁住,类似电风扇档位开关,不能两路同时工作。也可以外接触发开关,用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可选择)
网上有卖的可惜体积大,想自己做个

楼主:
网上找了这张图感觉不对,感觉没有自锁,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帮你搞定。
纯硬件的话,我会用LM339来做互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这张图感觉不对,感觉没有自锁,

  原理是对的。

网友:
你想利用本身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来实现还是想外加电子线路来实现??不是太难的。。。

网友:
2楼的图明显是错的。当K1吸合后,再按SB2或SB3,K2或K3永远不吸合。

楼主:
按键松开后, 就没有闭合回路了啊

网友B:
搭电路的话感觉没有直接使用单片机检测控制来的方便,而且灵活,赞同3楼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电路的话感觉没有直接使用单片机检测控制来的方便,而且灵活,赞同3楼思路! ...

用单片机灵活性就大了,关键要求现在不用,用单片机是以后产品的事

楼主:
按每路按键 后,复位就没有线圈的回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每路按键 后,复位就没有线圈的回路了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按钮。

不是常开按钮吗,松开按键就断开了

楼主:
这个图感觉还可以,但是要借助的辅助触点,但是这小继电器有辅助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这张图感觉不对,感觉没有自锁,

看图片,你这个继电器,只有一个常开和常闭,哪来这么多辅助触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感觉还可以,但是要借助的辅助触点,但是这小继电器有辅助的吗

交流接触器一般都要常开触点自锁,中间继电器通过触点互锁就行,你给的那个图前面的按钮都是自锁型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感觉还可以,但是要借助的辅助触点,但是这小继电器有辅助的吗

搭个门电路或其它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你这个继电器,只有一个常开和常闭,哪来这么多辅助触点。

对头,我就愁这个呢,但是人家设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接触器一般都要常开触点自锁,中间继电器通过触点互锁就行,你给的那个图前面的按钮都是自锁型按钮 ...

您说的对,应该是自锁的开关,但是假如我按S1时候锁住了,但是按S2时候怎么断开第一路呢,?

网友:
数量不多,尺寸没要求,就加中继吧!数量多还是得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帮你搞定。
纯硬件的话,我会用LM339来做互锁。

大侠我看了LM339的资料了,没有用过,感觉是两路比较,
您能给点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应该是自锁的开关,但是假如我按S1时候锁住了,但是按S2时候怎么断开第一路呢,? ...

  你按S2,K2的常闭变为断开,K1/K3继电器自然吸合不了。只是说这种电路只适合点动互锁电路,因为按钮松开就可复位。

网友:
琴键开关

网友:
用接触器
小点的,可以用54P
单组 触点的,只有借助其他方式了,用单片机,可以实现自锁和点动,比较方便了。

楼主:
要求用的是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E:
这种继电器互锁不可靠,如果有一个触点烧死..
互锁一定是硬件触点..通过控制线圈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继电器互锁不可靠,如果有一个触点烧死..
互锁一定是硬件触点..通过控制线圈不行的.... ...

您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
自锁用掉了触点,你这5脚继电器没法用

网友:
单片机多省事

网友:
单片机只能控制继电器的线圈,不知道触点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吗

你楼主位的继电器都闲大的话,还真没想到法子..

你的电容触摸键是用专用芯片吗??三个按键?

楼主:
领导的意思不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楼主位的继电器都闲大的话,还真没想到法子..

你的电容触摸键是用专用芯片吗??三个按键? ...

是的打算触摸屏的转用芯片,原来别人设计的时候电扇的开关是滑动的,这次要求用按键形式设计
电扇的风速是靠加电阻实现的

网友F:
楼主什么公司,什么风扇?还用电阻调速?交流风扇电机都是专用的电机可以通过改变线圈调速的?你都用触摸了还纠结  调速开关  硬件互锁?这不扯淡么?现在都是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线圈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要是接触器带辅助触点的,和按键常开常闭组合的实现不成问题
这种小的接触器没有辅助触点,就有个常开常闭,另外我的按是电容形式的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公司,什么风扇?还用电阻调速?交流风扇电机都是专用的电机可以通过改变线圈调速的?你都用触摸了 ...

12v直流风扇,原来产品上的,不知谁弄的,现在要改成触摸的,
因为要用原来的外壳,整改空间不大,老板怕开模费钱,就只能这样改的,用单片机是以后产品升级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要是接触器带辅助触点的,和按键常开常闭组合的实现不成问题
这种小的接触器没有 ...

那也很好实现的呀,只要加多几个接触器这可以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v直流风扇,原来产品上的,不知谁弄的,现在要改成触摸的,
因为要用原来的外壳,整改空间不大,老板怕 ...

不如直接PWM调速,连触摸的事情一起干了

网友:
普通之流用 555 调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直接PWM调速,连触摸的事情一起干了

您说的对,用单片机链接触摸键,控制PWM信号到简单了,但是这是老板的意思不用单片机,在原电路上改的

网友:
用一个3-8译码器不就完了嘛,比如74LS138

楼主:
这是别人的原电路

网友G: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768,看看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看了LM339的资料了,没有用过,感觉是两路比较,
您能给点草图吗  ...

我以为你用的是那种带锁的按键呢,原来不带锁咯。。。
不带锁的话,用LM339不合适
楼上说用138,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考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768,看看这个。

不错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用的是那种带锁的按键呢,原来不带锁咯。。。
不带锁的话,用LM339不合适

你好,用138可以实现各个电路独立,但是我的触摸键不是锁存的,
有没有译码器后面带锁存的芯片啊,介绍下,因为3路中的每一路要保持供电啊,不能点动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