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15输出不任何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今天拆解了一个迷你的电路板,看见电路上用一个L7815 从24V降压到15V给一个芯片供电,但是L7815的输出没有接任何滤波电容。是成本的关系?还是板子空间比较局促的原因?论坛各位大侠是否有这么用的?
可靠性如何呢?

网友:
一般不这样干,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后面电路对这个电压源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不要求考虑电压文波什么的,有点偷工减料嫌疑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使用,不过要是后面电路对这个电压源要求严格,那还是老老实实的弄吧,否则电源不稳定反而得不偿失

网友:
主要目的就是降低成本。
对78xx来说,输出滤波电容不是必需的,但它确实能改进瞬态响应。

网友:
感觉可能主要是空间限制吧,小负载应该不加也行,负载大的话,感觉容易出事

网友:
输出端加电容,无非是滤波,从而输出电源比较稳定。如果没有加,最有可能是负载对电源的要求不高。

网友:
降低成本。原则上加上为好,如果后端对电源要求实在不高,可省。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关点

网友:
一般不这样做的

网友:
7815本身就是ldo线性电源,加滤波电容意义不大。

网友:
必须得加电容才好

网友:
主要看负载对电源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多半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负载不重的话,可以这么做。主要还是节约成本。当然外接滤波电容后会对输出指标有一定提升。

网友:
在7815的输出端没有加,那可能在作用的器件旁边加
不加的可能性很小
正常情况来说,大公司是不会省这点的
要知道电源很重要的
纹波更是难缠

楼主:
是给IR2103 (mosfet驱动芯片)供电用的。

楼主:
找到了,在IR2103芯片边上有一个贴片的0805电容滤波电容,估计是0.1uf。没有任何电解电容。

网友:
加电容比较稳妥

网友(2014-11-15):
对于7815这样的集成稳压电路而言,它的输入->输出 之间的动态电阻趋近于0(类似短路线的特征),也就是说电源的输入滤波点解电容实际已“等效的“连接于电路的输出端了;理论上,只要7815的输入率滤波电解电容容量足够大,可以保证即使在输入电压达到”谷底“时,也满足稳压电路所需的”最小输入电压“要求,因为7815这样的稳压电路都有很强的“纹波抑制”能力,输出端接不接滤波电解,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