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路板 FPC 排线 设计 大讨论

楼主(2014-10-15):
最近画一个FPC 排线,第一次画这个柔性电路板,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如图,金手指背面的加强板 在AD9中用哪一层画呢? 背面的备胶又用哪一层画呢? 还有开窗怎么开呢。望 高手不吝赐教。能发一个实例最好了。

楼主:
类型:    单面FPC
材质:    透明基材(PET)
表面处理:化金

网友:
补强板和胶用AutoCAD画个示意图,说明材料和厚度。开窗在solder层画好图形就成了。

网友:
我在外国机器里看见这种柔性pcb相当于rf4   pcb(最普通的那种)的top层的那种。很NB。。

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工艺、

网友:
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
不懂这个

楼主:
给力的顶起

网友:
不错,以后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A:
金手指和走线连接处容易折断,楼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和走线连接处容易折断,楼主注意

3Q"""""""""""""""""""""""""""""

网友:
果断收藏果断时间估计会用到

网友:
只畫過pcb
討點資料看看
謝謝lz

网友:
刚柔结合版一般不只2层,要看具体工艺,最好先跟FPC厂家确认再开始画,各层不同形状外框都需要画出,注意软硬结合部分附近的过孔,走线离的越远越好

网友:
不知道做按键面膜能否用FPC这种封装,这次设计打算用上!!

网友:
坐等高手指导,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研究过

网友:
这个手机上用很多吧

网友: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没画过,帮顶了

网友(2014-11-15):
请问LZ,这种打个样要多少米?

网友:
密集恐怖真

网友(2014-12-18):
先保存下,有机会用到再过来看。

网友:
只用过FPC连接件 还没有设计过 感觉FPC连接挺好用了

网友:
2楼的资料还真的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只见过,还没用到

网友:
这个做板的时间可以给制板厂说一下,人家就搞定了

网友(2015-01-20):
貌似很牛的样子。  下载看看

网友:
看来没有多少高手出来解答,难道搞这个的还是太少?

网友:
还没画过fpc,一起用都是提成要求,叫工厂画

网友:
广告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型:    单面FPC
材质:    透明基材(PET)
表面处理:化金

感謝分享,最近打算來玩一玩軟板。

网友:
最近正好要用,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3-03):
没用过柔性的PCB,学习下

网友:
尽量走弧线,FPC 45度角走线容易断·····

网友:
先说一下我做FPC打样的经验,这个其实没那么复杂,所有的特殊工艺基本都是靠直接沟通,然后他们会出一份“工艺要求说明”让给你确认;如果是正式生产可能会正规一些,视FPC复杂度而定,可能还要出一张CAD图纸进行具体工艺的说明,这个你可以跟生产厂要模板;

FPC补强可以画在机械层,做成类似3D器件那种(金手指通常用PI补强,补强厚度0.3就行);至于开窗的话你直接用keepout层来画就行,和普通PCB是一样的;背胶我没做过,不过道理一样,也可以画在机械层,只要发板的时候和厂商沟通好就行,让他们能明白就行;至于FPC厚度,通常单面的做成0.13就行

网友(2015-04-09):
原来还可以这样,为嘛还要CAD辅助设计?

网友(2015-09-21):
学习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很好的资料,我还不会画这种线路板

网友:
记得03年,广州番禺有个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 柔性pcb生产厂,专做(山寨)手机上的柔性pcb发大大滴,,,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前都是叫供应商画

网友(2015-12-23):
学习学习柔性pcb画法

网友(2016-05-26):
特意来搜索资料的,,顶起来!

网友:
记得习惯性在这里加上铜箔,不然容易裂

网友(2018-04-26):
对于靠近金手指连接处有没好办法让pcb走线不容易折断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