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帖子中的原理图 是什么软件绘制的?

楼主(2014-10-15):
不是 很常见的那种原理图。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duyang杜洋的图片呢?

网友A:
貌似Arduino 的好多都用这个画0 0 可以搜一下

网友:
我知道,是Adobe出的Photo 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Arduino 的好多都用这个画0 0 可以搜一下

我用过arduino 的那款,有点类似,不过不是同一种。

网友:
这根本不是电子绘图软件

网友:
coreldraw可以画~ADOBE公司的软件也行

网友:
跟实物好像。。。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感觉好牛B啊

网友:
难道是proteus?

网友:
可能是绘图软件画的

网友:
貌似是AI画的。

网友:
绘图软件画的??

网友:
霸蛮的话,visio也能画出来

网友:
好像是visio

网友:
带仿真功能就nb了

网友:
dxp吧,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DXP画的

网友:
DXP和visio都能画。

网友:
看起来很cool

网友:
PROTEUS画的,很多都是图片,

网友:
漂亮。arduino的不太好看

网友:
这个是图片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图片!

网友:
这不是画原理图的吧

网友:
这个不像原理图啊

网友:
要在这样的软件里画一个器件,那需要一定的艺术功底啊。。。

网友:
感觉好NB

网友:
跟实物一样,很好看。元器件都是自带的吧。

网友:
貌似微软的Visio

网友:
protus大师就用这个

网友:
电路画很漂亮

网友:
看过杜洋的东西原理图都这样...挺好看的

网友:
看起来很 漂亮,适合做示意图,

网友:
VISIO 外加自己增加的圖資?

因為我看她的PIN腳出線沒有置中對齊之類的

可能沒有電氣規範在裡面@@?

网友:
好看,很像实物图

网友:
在PIC教程有看过类似的,同问

网友:
我认为是visio画的。

网友:
就是示意图拜

网友:
漂亮,看起来只是示意图,应该不会声称网表吧。
第一幅图右下角的几个电阻pin脚都画到外面了,由此可知此软件并不是所有相同的元件都是按一个“单元”处理的。

网友:
看到了最后 我还是咩有看到答案   不过我也确实不知道

网友:
其实你们都猜错了,是手画的!

网友:
很漂亮的图啊,到底是那种软件画的呢?同问啊!

网友:
跟实物一样啊~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不能生产网络表,应该只是示意性的图吧。

网友:
这就是效果图吧,用类似ps之类的软件?真正的绘图软件有这么花哨的吗

网友:
怎么感觉是美术图。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找不到真相!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
膜拜下,但是我知道这不是99画的~

网友(2015-03-10):
不知道了吧,用CorelDRAW 画的!

网友:
反正不是PADS和Allegro画的。

网友:
感觉是AI的作品,这样画看起来很有画面感。

网友(2015-09-21):
这是用矢量绘图软件画的,duyang就是用的coreldraw画的,或用AI也行,只是这样画起很麻烦!

网友:
fritzing 这种软件风格

网友:
猜测是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