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DSP,来说说吧

楼主(2014-10-15):
第一句,本文不讨论DSP的C5000和C6000,因为我没用过。

本来呢,节前是要发一个吐槽贴,吐槽DSP多变态,然后今天上午是打算发个帖子大骂一通CCS就是垃圾,但是都忍住了,麻烦都是自找的。DSP骂完还是要学的。现在火气暂时消了,就说2句吧。

一个是关于STM32和DSP的区别。先看这个,http://www.cnblogs.com/wangh0802 ... /09/08/2676275.html
文章有编号的几段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有些地方我认为需要补充,不过结论再赞成不过,新人还是学STM32吧。

需要补充的,文中说“如果你两者都熟悉你就知道根本没啥好比的”,作者的态度应该是不屑于比,但我认为,既然TI把28系列的划分成了单片机,那么就应该比比。而且多数人还是拿28XX做入门的。
我认为比的结果就是28系列就是个比STM32难用的32位单片机,注意是难用不是不好用。28系列不能方便的中断嵌套就是一例,然后CCS所谓的开放性就是个新手杀手,DEBUG和release在别的单片机就没有这么区分的。而且还把RAM运行作为一种常用状态,完全背离了单片机的使用环境和开发情况。

至于后面说到运算能力,那是C5000和C6000的事,别以为28XX也如此,肉比正常情况再多点的鸡肋而已。28XX的典型2812应该是定点,那就绝对比不过STM32,28335和28069有浮点单元以及独立的EPWM模块,这2点比STM32强。但也就这2点强了,其余完败。
至于工业稳定性,那段说的我真要呵呵了。C8051F一堆人说那个IO矩阵会不稳定,结果失效的例子没人提,官方倒是有个用在战斧导弹上控制燃油系统的例子。STC51大家不待见,安防一堆人用。都说AVR车用好,但电力系统freescale又用的多。国内FPGA是ALTER用的多,可我看到的国外机器全是赛灵思的。
其实就是谁先进入应用市场而已,不见得就是因为稳定。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完全不记得有任何的卡顿,很顺利就学会了。
现在STM32会用了,再看DSP,寄存器和基本的编程使用一点难度没有,老样子,还是配时钟、配IO、配中断。用的不对一定是你寄存器没设置对。
而且手册看起来压力不大,不外乎还是那些功能,单片机、STM32用过后你完全可以猜到那些DSP的寄存器是干什么的,有了预估,英语看起来也简单。问题是你要找对手册,我就把28XX和280X的当成28069的看了半天,其实应该看280XX的。
然后,今天会火就是因为这几天完全就是卡在CCS上,从工程建立、编译、调试,完全和任何一家不相似,真是痛苦。
最蛋疼的就是DEBUG和release和区分,完全是没事找事。凭空多出了2种编译情况,浪费时间不说,编译出问题的机会也增加了,解决完DEBUG的又要解决release的。

当然,领导脑子有病,招了一个用了10年DSP的人结果安排去做硬件;我说过不做DSP的,非要我做DSP,还上来就要跑BIOS,也真TM是算我倒霉了。

网友:
前排落座,慢慢看来

网友:
DSP,望而却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 ...

领导这是锻炼队伍呢???

网友A:
ccs v3.3以上是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用过eclipse的话自然会熟悉,没用过的话熟悉了之后会发现比iar代码编辑功能强大很多。keil我只用过c51就不比较了。关于楼主说的外设配置方面,我自己用的经历是能不用库尽量不用库,真要用也要至少把库代码看过一遍,这样出问题也好判断是哪的问题。stm库的问题就是只把调用接口流出来了,里面是怎么做的用户不知道,这样如果遇到问题debug时候很麻烦。关于ccs debug和release模式,我现在一直是用的debug模式,没发现两者有什么不同。关于稳定性,芯片是一方面,代码是另一方面,而且通常比芯片本身更重要。f28xxx定位是real time contraller,中断不方便嵌套是为了保证实时性。
楼主学dsp的话建议先把用到的模块手册完整看一遍,知道大概工作方式,然后结合例程代码在开发板上练习。

网友:
stm32调用库的方式对于初学者确实很方便,但要是作为正规产品个人感觉还得自己配置外设,不然遇到bug会很麻烦

网友:
支持这种分享的态度

网友:
数字电源一直是DSP的天下.

网友:
吐槽,吐槽,心情舒畅!

网友:
dsp ,cortexm7都出来了

网友B:
我一直好奇为神马叫DSC

网友:
说实话,这两个我也都用过,我用富士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好奇为神马叫DSC

MCU级别的,算不上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 ...

说实话,dsp跟m3都用过,dsp是28062,m3是富士通的fm3,做电机控制的。这两者区别也越来越小了,m4也有带浮点运算的,我想大家还是用定点的多吧,至少我搞电机控制是没用浮点运算,至于dsp的cla我想大家也很少用吧!用到cla的地方,我觉得用个主频高的m3也搞得定吧!至于dsp的pwm的确很强大,灵活。但是你们用用富士通的m3,pwm也很强大,涵盖了所有的三相电机控制应用!至于实时性,m3的中断响应时间是12个机器周期,不比dsp慢!国内电机控制为什么用dsp,那是因为艾默生用的dsp,而国内搞电机控制的,很多是从艾默生出来的,ti在国内推的比较好,大学也学的ti的dsp.其实m3,日系的mcu在电机控制这块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在国内推的不好吧了!
我很喜欢keil清爽的界面,入门很容易,ccs入门不容易,要用很多库,用熟了,差不多吧,要说有特色是那个iqmath吧,但是m3也可以搞一个类似的东西啊!

网友D:
STM32 C2000都比较熟悉
确实C2000的难度要大些,ARM发展到现在,在低端MCU市场对C2000的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C2000的优势就剩下PWM,应该说C2000就是在卖PWM

网友:
你们领导的尿性跟我以前的头很像,eclipse系的ide还是很有好感的,就是太杂,都在做独立ide而不是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 C2000都比较熟悉
确实C2000的难度要大些,ARM发展到现在,在低端MCU市场对C2000的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

应该说C2000就是在卖PWM,这句话说得真好。C2000些列就感觉这点它比较强一点,还有就是它的通信接口的FIFO用着感觉也不错。

网友:
ccs 5  挺好用的啊,比MDK好用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dsp跟m3都用过,dsp是28062,m3是富士通的fm3,做电机控制的。这两者区别也越来越小了,m4也有带 ...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测,(不仅要并行输出,还要做到后面这两点),同时又不能妨碍MCU主程干活,如果开一堆定时器,不停的进出中断,搞到US级,甚至NS级,那没意义;

2、DSP在最大并行输出几路的前提下,每路的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3、如果是日系的M3呢;

PS: 因为我最近要弄一个至少6路,8路,甚至10路的PWM输出,每路要输出1M的脉冲,频率脉宽可调,脉冲数量可测,同时还要干别的活,比如计算啊,检测啊,等等;如果有合适的MCU或DSP,我就不折腾FPGA了;要不就真得拿一个FPAG做成一个中间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 ...

用了10年DSP的新员工,以前搞过软件吗?如果参与过,却只让他做硬件,你们领导绝对是脑袋有包,估计最近被门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cs v3.3以上是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用过eclipse的话自然会熟悉,没用过的话熟悉了之后会发现比iar代码 ...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测,(不仅要并行输出,还要做到后面这两点),同时又不能妨碍MCU主程干活,如果开一堆定时器,不停的进出中断,搞到US级,甚至NS级,那没意义;

2、DSP在最大并行输出几路的前提下,每路的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3、如果是日系的M3呢;

PS: 因为我最近要弄一个至少6路,8路,甚至10路的PWM输出,每路要输出1M的脉冲,频率脉宽可调,脉冲数量可测,同时还要干别的活,比如计算啊,检测啊,等等;如果有合适的MCU或DSP,我就不折腾FPGA了;要不就真得拿一个FPAG做成一个中间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 ...

不好意思我没法回答。我没用过dsp,ccs是用的ti的msp430,用过51,对stm32有些了解。
要求1的话感觉ti的dsp应该都能满足。msp430的外设可以独立于cpu工作,不想进中断的话关掉就行了,dsp应该比430强。
要求2看你选的dsp型号了

网友F:
TI一个大公司,DSP的开发环境真是烂到家了,不思进取。
还有DSP不含flash,要外置,真是他妈恶心,这么多腿,光焊接就贵1块钱。
还有电源电路部分,这么多电源要求,你就不能做到里面吗??一会低频1.8V,一会高频1.9V,就不能解决一下这个垃圾兼容问题吗?
还有发热问题,高频跑一会就烫,这么大的芯片面积还发烫,工艺真是落后到家了。
还有最蹊跷的是价格,死贵死贵。我就想说,一块沙子,你贵个毛线啊。
不是PWM计算块点,简直一无是处。

我还不得不骂一遍AD的DSP,弄个破开发环境,芯片资料没有中文版,几百页的资料看的眼花缭乱,
价格高的离谱,不过好处的不用外置FLASH了,这点比TI良心,不过也摆脱不了扔边吃灰。

就这种用户体验,真是早晚死到家。

网友:
路过,涨涨见识。

网友:
一直用debug模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吐槽,吐槽,心情舒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 ...

我跟你推荐富士通的mb9bf516t,27块/pcs,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新公司以前用28335,这次改成stm32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推荐富士通的mb9bf516t,27块/pcs,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OK, 那是否能推荐一下供应商啊, 如果真的不错,我可能会上这个东西来,上了这个东西,就需要批量采购了;
另外就是怕富士通和09年的AVR一样,那就傻蛋了;
PS : 晕了,淘宝了一下,只有一家卖的,还是卖40啊;  这可得托你提供一个供应商啦,以前从来用过日系的,包括瑞萨的都没用过呢;

网友:
DSP。个人觉得稳定性和可靠性比STM32高。。。至少在工业控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 那是否能推荐一下供应商啊, 如果真的不错,我可能会上这个东西来,上了这个东西,就需要批量采购了;
另 ...

给你一个电话,13554894936,刘工,你找他们要样片吧!

网友:
一直没机会在一个真正需要DSP的产品上用DSP ....... 一直感觉DSP是个高大上的东西,一直认为能用到DSP的产品,真正的技术含量应该在算法和实时控制上,处理器本身反而是末节,但这种人不好找,找到了也难用好 .......

网友:
DSP感觉也是先入为主吧,很多高校支持力度还是不错的。当然,DSP也有它的优点,运算当然是最主要的(可以定位到RAM中的运算速度加快)。使用体验包括开发环境感觉确实不如其它MCU或ARM(CCS4以上没用过),尤其是开发环境还挑仿真器。

网友:
dsp做fft有专门指令

网友:
我之前还在犹豫是在DSP和STM32哪个方面进行学习。
看lz的帖子,果断弃DSP投STM32阵营吧,对开发者的用户体验真的会影响推广呀。

网友:
富士通的MCU Flash的读速度可以达72Mhz,而且其Flash加速器也非常大,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读等待,ST的FLash读速度只有40Mhz不到吧,我也记不太清了,而NXP的就只有20Mhz了,而且他那个Flash加速度器只有8个字,这跟富士通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面啊!

网友:
楼主是来吐槽的呀,呵呵

网友G:
LZ是在打时间差啊。
28xx是什么年代出来的?  这是在拿最新的STM32和老的28xx比较啊。。
新出的2837x,即将出的2807x,2804x都甩了stm32几条街

28xx的主要应用是数字控制器。
STM32是通用MCU。

二者我很熟悉。即使是现在初来的stm32F3,其PWM AD已经有了飞跃。但是作为数字控制器,其易用性远差于28xx。且不说片内模拟比较器等外设

作为通用MCU,28xx性价比太低,作为数字控制器,STM32还需要继续追赶。

STM32用在马达控制里面可能还马马虎虎,如果是数字电源等应用,基本不会考虑。其外设和运算能力是很难和28xx并论的。

网友:
Ti很聪明,通过增加CLA这么一个小核,可以获得翻倍的计算能力
但是又增加不多的成本
客户和自己双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I一个大公司,DSP的开发环境真是烂到家了,不思进取。
还有DSP不含flash,要外置,真是他妈恶心,这么多腿 ...

呵呵~~~1.8和3.3做到里面的早有了啊,外面只要3.3V就OK,内置160K  FLASH还不够你跑??呵呵~~~~ eclipse做代码环境够智能了,嘿嘿,JAVA也是这个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 ...

看看2837x,如果满足不了你的需求,那就没有DSC能满足了

网友:
DSC这块
TI真正的对手,是freescale
论外设,还是freescale更强大,即使40Mhz 16bit的DSC,PWM也远超28335
而TI的优势,则是运算能力,特别是在有了CLA之后,相同价格基本运算能力是freescale两倍。

STM32在通用MCU领域则无人能敌。
选合适自己的就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LZ是在打时间差啊。
28xx是什么年代出来的?  这是在拿最新的STM32和老的28xx比较啊。。
新出的2837x,即将 ...

ARM也新出了Cortex-M7内核,最高主频400MHz,2.1DMIPS/MHz,支持可选单/双精度硬件浮点,ST和Atmel已经出了样品,其他公司应该也很快会出

STM32的PWM比较差,不过英飞凌的基于Cortex-M4的XMC4400系列专门针对数字电源,其HRPWM可达到150ps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10年DSP的新员工,以前搞过软件吗?如果参与过,却只让他做硬件,你们领导绝对是脑袋有包,估计最近 ...

和咱们用单片机一样,他也是电路、程序都自己做,做无线的,软件用的很熟。这家是加软件公司,软件和硬件分的太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在打时间差啊。
28xx是什么年代出来的?  这是在拿最新的STM32和老的28xx比较啊。。
新出的2837x,即将 ...

我全篇就提了一次2812,其余时间都在说28069和28335,这2个和STM32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出来的吧。
而你才是真的在打时间差,因为你拿新出的和STM32比。
我也说了,芯片没什么,看手册、配寄存器、编程对我不是难事。真正有问题的是CCS,借用前面39楼的话,TI的用户开发体验太差。

网友:
CCS的那个用ECLIPSE实现的IDE版本还好,不过用起来会卡……体验很糟糕

网友G:
引用 网友I:
ARM也新出了Cortex-M7内核,最高主频400MHz,2.1DMIPS/MHz,支持可选单/双精度硬件浮点,ST和Atmel已经 ...

双精度浮点是亮点。
M7如果出双精度浮点,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C6000的计算能力无疑十分强悍,不过没有片内flash等,的确十分难用。我也在坐等双精度浮点M7

稍稍了解了下,XMC4000的确是非常优秀的一款片子。

网友:
看看 涨涨姿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全篇就提了一次2812,其余时间都在说28069和28335,这2个和STM32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出来的吧。
而你才是 ...

你说的我非常赞同,keil是用过的上十款不同IDE里面最稳定最易用的。CCS难用不说,还不稳定

28069和STM32F4基本上算同一代产品,用过就会知道,作为DSC,其还是比F4强大很多。
在很多STM32无法实现的场合,c2000和freesale的DSC才会体现出优势。

只能说,ST无疑正在挤压C2000的市场。很多C2000的应用,也可以用STM32来实现了。
C2000就是为了电机控制而设计的。可是现在在低端的电机控制场合,已经大量转向STM32了。

这个也是TI的无奈,前有FPGA,后有ARM,当年几乎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而freescale,更加悲催,几乎抛弃了自己56F8000的架构,全面转向ARM。。

TI的希望在于明年出来的2807x和2804x系列。带16位AD和高分PWM
ST如何接招,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精度浮点是亮点。
M7如果出双精度浮点,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C6000的计算能力无疑十分强悍,不过没有 ...

infineon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慢慢地ARM 会干掉所有的通用型DSP,无论是定点的还是浮点的。DSP的技术更新慢,工具不友好,入门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1.8和3.3做到里面的早有了啊,外面只要3.3V就OK,内置160K  FLASH还不够你跑??呵呵~~~~ eclipse ...

是早有了,但是也有没有的。
内置160K FLASH的也有,但是这个片子多钱?是所有片子都有内置flash吗?没有内置的片子价格也高的离谱

网友J:
说实话我觉得STM32就是个“开发板”型的单片机……各种外设反正马马虎虎都有,特别适合国内小工作室做开发板,比谁外围全。这样导致的“中文资料”特别多。
TI在430和C2000上做了这么多年,产品线拉的特别广,出过很多有奇奇怪怪功能的东西,搞得现在好像都不会做通用单片机了。用TI的处理器主要是盯着它的特色来,有需求的时候才会发现真的不是通用单片机能搞定的。
STM32用多了容易中毒,让人觉得单片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管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但其实ST和ARM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深(虽然比TI似乎还是好了点),ST试图让人以它自己设计的方式使用单片机。有时候还是该跳出来看看其他的厂家,ARM的和非ARM的,包括ARM公司本身希望用户如何使用这些产品,感觉会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我觉得STM32就是个“开发板”型的单片机……各种外设反正马马虎虎都有,特别适合国内小工作室做开发 ...

除了STM32,还用过C8051F、NEC、瑞萨、freescale和PIC,用过Atmel的at91sam7,用过atler的飓风3FPGA和CPLD,不知道算不算跳出框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STM32,还用过C8051F、NEC、瑞萨、freescale和PIC,用过Atmel的at91sam7,用过atler的飓风3FPGA和CPL ...

咦那我觉得这些哪个都轮不到说CCS不好用啊……
您是受它什么伤了……

网友:
围观。。,其实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 ...

这个FPGA轻松搞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 ...

逗比了吧,debug和release情况不同是必须,debug有代码调试部分,你敢把debug的代码给别人?分分钟破解你,学生就应该多学习,少说话,别学点东西就来论坛上面瞎喷,DSP存在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现在做信号模拟器,验证时候用FPGA,实际上项目还是用dsp、为什么?因为便宜性能强。说道应用处理器,TI真的瞧不上控制器和应用处理器市场,厂家多,技术难度低,TI真想做分分钟秒一些大厂

网友L:
楼主才学几天280xx就说2812性能比不上STM32,C2000也不是DSP,应该叫DSC,TI也把它划分成MCU
做简单的加减乘除确实可能和STM32比没多大优势,但做FFT、矢量等一些运算时只要你熟悉C2000充分利用其内核特点那绝对比cortex-m快不是一点点
28335对浮点的支持性能比2812强了不少,还多了个协核,可以把一些简单任务交给它处理
C2000的外设比较少没STM32丰富,PWM功能比STM32强不是一点点,ADC速度快很多,用在数字电源和电机控制上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C2000的不足就是入门难,价格高。现在CCS5是基于eclipse,没用过的人会觉得很陌生难用,但熟悉之后我是觉得很好用,我现在连STM32都用eclipse+GCC
CMD部分对习惯IAR和MDK的人来说也是个麻烦,其实和GCC的link文件是一样的,就是分配RAM、ROM和外设地址,刚学时就用官方的就可以了,当你熟悉之后这个功能也是很好用的,很灵活
要想用好C2000还得熟悉其内核做相应的优化,C2000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是独立的,乘法器是累加乘法器,对连续的运算更有效

建议没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人最好别去用C2000,它毕竟不是通用MCU,得有一定理论基础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逗比了吧,debug和release情况不同是必须,debug有代码调试部分,你敢把debug的代码给别人?分分钟破解你 ...

上来就喷人有意思?和你楼下的一比,简直2个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来请教两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1、DSP最高能并行输出几路,前提是速度频率可调,脉冲数量可 ...

不用想了,你这要求C2000满足不了,自己写Verilog去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逗比了吧,debug和release情况不同是必须,debug有代码调试部分,你敢把debug的代码给别人?分分钟破解你 ...

fpga上的验证的东西怎么部署到dsp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才学几天280xx就说2812性能比不上STM32,C2000也不是DSP,应该叫DSC,TI也把它划分成MCU
做简单的加减 ...

基本赞成。至于“才学几天……就说……”这种情况,我认为我已经很客观了。而且推广一个单片机,主要还是那面对学生和在职工程师,前者交什么就是什么,但后者,基本就是评估性的在学,几天内要出结果,哪里有什么机会让你要是懂这个就知道了如何如何。使用感受必然是第一位的,NEC、ST几乎都是中文手册和芯片一起推,TI压根对中文化就不上心。

网友:
看了帖子,心都凉了,现在领导正准备要用DSP做算法,又要进入一个痛苦时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fpga上的验证的东西怎么部署到dsp上呢

验证的是算法,不是验证程序

网友N:
Code放RAM是提高运算速度的不二法门;放外部Flash,除非算法实现能线性展开或者中间有足够的Code Cache,否则很容多等待周期,降低效率。
与内核同频,挂在内部总线上0等待周期SRAM基本上是最快的外部存储器,核心代码和核心数据都需要这种SRAM来减少等待开销。

通用MCU不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而要拼性能就需要这些。
不妨看看Analog Device的ADSP那个Cortex M4的内部架构,并和STM32比较一下,AD的架构才是对着高性能去的。TI的28377这种300M的基本上代码也都要内部RAM。

TI的编译器质量soso;但是,更好的编译器也未必能完全利用到全部的芯片能力,因为C标准本身是基础集,没有太多高级功能。高性能的东西都是手工上原语/汇编之类的,指望编译器自动推导很多情况下不靠谱。

TI卖的是外设和自己的数学库。

网友:
引用 网友N:
Code放RAM是提高运算速度的不二法门;放外部Flash,除非算法实现能线性展开或者中间有足够的Code Cache,否 ...

TI的70%利润来源于模拟外围,MCU、ARM总共加起来就占30%

网友:
我也想研究研究dsp,可惜现在工作不直接用到

网友:
有合适的项目也想用用dsp

网友O:
引用 网友E:
OK, 那是否能推荐一下供应商啊, 如果真的不错,我可能会上这个东西来,上了这个东西,就需要批量采购了;
另 ...

NXP的LPC1500系列,专门为电机驱动出的,支持28路pwm,有高级的SCTimer。至于价格不是很了解。还有FM3现在已经不是富士通的了,已经被spansion收购了。我们公司有支持这个FM3系列的mcu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O:
NXP的LPC1500系列,专门为电机驱动出的,支持28路pwm,有高级的SCTimer。至于价格不是很了解。还有FM3现 ...

嘿,小农来了!
刚淘宝看了一下,70元?简直疯了;超级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小农来了!
刚淘宝看了一下,70元?简直疯了;超级贵啊;

估计没有那么贵的,看你有没有代理商渠道。淘宝上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卖的越少价格越贵。

网友(2014-11-17):
CCS开发有些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我非常赞同,keil是用过的上十款不同IDE里面最稳定最易用的。CCS难用不说,还不稳定

28069和STM32 ...

我一直期待ST出集成16bit ADC以及高分PWM的MCU,奈何每次更新都让我失望。
st的PWM在16KHz时能提供大概10000的细分,这可以满足不少要求了吧。

网友:
DSP门槛高呀,ADC 和PWM功能强大

网友:
吸收下不同的知识。

顶!

网友:
刚学习DSP,用的28035,资料好难找呀。
准备用28035做一个比例阀放大器板,PWM控制,电流PI闭环,-10V-+10V,4-20mA输入。

网友:
1、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2 现在STM32会用了,再看DSP,寄存器和基本的编程使用一点难度没有,老样子,还是配时钟、配IO、配中断。用的不对一定是你寄存器没设置对。 谢谢楼主这句话。给了我学好stm32的更大动力。

网友(2014-12-26):
学习了啊,刚被要求学习dsp6000系列的,st没接触过,就接触过点51,诶,要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实我4年前学了5天DSP,就是该死的280XX,学了5天放弃。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后转学STM32,用MDK ...

我ca,干了10年DSP的人让去干硬件···!

网友:
同感,DSP刚入门几天,确实头大。然后又放着吃灰了。

网友:
学过STM32,感觉DSP C2000系列不难学

网友:
CCS6 已经很不错了,感觉比KEIL 好,只是项目都要导入的,这让人有点不习惯罢了,
TI的库,应该比较少,没跟上时代,还是ST搞坏了菜,做了很多库,
TI的MCU 还是有很多大公司在支持着,不然早被XX了。
大公司,时间多,给你二个月学习,你还不会! 是吧

网友:
不选对的,只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