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硬件加密

楼主(2014-10-15):
我现在需要一款破解成本比较高的单片机,有知道的兄弟推荐一款,谢谢!
同时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单片机软件加密和单片机硬件加密的问题,有实现过和想实现的兄弟讨论一下!

网友:
估计楼主的量应该很小 ,可以找市场上比较偏门的单片机  ,最新出来的,用的人少的,这样估计破解成本高,产品利润高的话 可以再一个板上多加2个,这样成本成倍增加

网友:
又新又冷的单片机,你用起来心里有底吗?
真羡慕撸主,担心有人抄袭,我的东西为什么就没人想抄呢。呜呜呜呜呜呜~~~~~~~~~~

楼主:
呵呵   因为行业不同啊。  有好的想法的兄弟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因为行业不同啊。  有好的想法的兄弟支持一下

用最新推出的芯片 ,要不就用贵的加密好的芯片,比如 DS5003  DS5250

楼主:
有没有兄弟有关于硬件加密   和   软件加密相关的想法  谈一谈

网友:
这个问题又来了。。

楼主:
没办法啊   自己做产品才能理解啊

网友:
找几个U盾,里面的片子听说不好破。

楼主:
兄弟啊  你也要考虑一下成本啊

网友:
又想牛儿好,又要牛儿不吃草!

网友:
观望观望

网友A:
新的单片机问题会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单片机问题会搞死你

我也这么想的 用新的东西和国产的芯片风险很大   我们主要是出口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B:
只要能RAM运行、单片机具有唯一ID就行。写一段读ID的验证函数和一个解密函数,把验证函数的二进制代码用算法加密,按数组方式保存到FLASH上。
程序里开机后(或者随便什么时候),运行解密函数,把验证函数还原后拷贝到RAM里运行,验证唯一ID,符合就继续运行。

网友C:
我的做法是外部接1个DS18B20,然后加一个BOOT程序,在BOOT程序里可以读出DS18B20的序列号,同时也可以将这个读到的序列号写入到FLASH里,每次出厂前的每块板都进行唯一的序列号烧写,然后再主程序里再读出DS18B20的序列号和写入FLASH里面的值进行比较,不对的时候i就不断的RST

网友:
建议在开机前加入验证系统,在FLASH空余处随意写入

楼主:
关键是他们可以读取flash的数据   然后直接烧写进去

网友:
DS5250 or DS50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外部接1个DS18B20,然后加一个BOOT程序,在BOOT程序里可以读出DS18B20的序列号,同时也可以将这 ...

呵呵,18b20在加上伪装电路,

网友:
1.读硬件ID写入FLASH, 2.加入串口调试信息, 每个板子参数都做些更改  3.把芯片上面的光刻字抹掉。

网友:
貌似没人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曾经有过一个加密芯片……叫DM2016……有人用过么?

网友:
用AVR单片机,可以硬件加密,功能多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RAM运行、单片机具有唯一ID就行。写一段读ID的验证函数和一个解密函数,把验证函数的二进制代码用算 ...

这个想法很好 。

楼主:
请大家继续出主意

网友:
28楼什么意思能详细解释下吗?难道avr自带序列号等加密

楼主:
积极发言啊

网友:
发个锤子啊

楼主:
你有什么不爽的说出来

楼主:
你不想讨论也没人让你回复啊

网友:
加密的确是一间很让人头疼的事

网友:
如果产品周期比较短的就弄个软件算法加密,周期长的可以加专用加密芯片

网友:
什么尖端技术啊,还加密

网友:
U盾其实很便宜的,里面的芯片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就是资源不多。

网友:
我拆过几个,建行的好像就是一个国产的专用mcu

网友:
有人破解,告它去,

楼主:
我们是小公司   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个东西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RAM运行、单片机具有唯一ID就行。写一段读ID的验证函数和一个解密函数,把验证函数的二进制代码用算 ...

看明白了,非常不错!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