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ega329pa的熔丝问题

楼主(2014-10-15):
本人初学者请教2个问题
1,mega329pa使用icc编程时头文件怎么写
2,我使用智峰isp烧程序,默认熔丝位,烧写一次成功,第二次就提示不能连接目标板了 ,电路没使用晶振,使用内部rc震荡,不知道那里有错误求指导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atmega329pa

网友:
单片机是否可运行?如果单片机还可运行,应该不是晶振被锁死

楼主:
我又重新换了个芯片使用jatg就可以编写 就是isp烧录了,isp设置熔丝位都是默认的外围也没有安装晶振 不知道为什么烧写一次就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