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神一个终极问题:双绞线

楼主(2014-10-16):
        连楼下卖烤羊肉串的大叔都知道,双绞线效果杠杠滴,用了都说好。

        那么,问题来了:

                双绞线,相对普通线,到底是增强了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还是减少了对外界的干扰?

网友:
增强了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网友:
两者都有。

网友:
双绞线也就是差分线,从抗扰度、骚扰度两方面都有提升。
使用时注意差分阻抗。

网友:
我也说一句双绞线,好经典

网友:
其实就是差分线,两种效果都有

网友:
三楼说的好,双绞线这种差分线也只适合传输差分信号,抵消共模干扰的。

网友:
增强了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网友:
减少了对外界干扰吧,再加一层屏蔽网增加抗干扰。#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两都都减少了。

网友:
增强了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如果带屏蔽层,那么两个效果都有

网友:
差分信号,抗干扰,但必须有合理的绞距。

网友:
多组双绞线平行排列时,必须绞距不同,否则会互相干扰

网友:
双绞线,学习到了

网友:
双绞线的等效线圈面积为零,外界变化磁场靠近双绞线,无法感应出来差模电动势,所以这种线不易引起差模干扰,作为差分信号传输介质美价廉

网友A:
现在我做模拟的监控基本上都用网线传输了。一根网线传四个头或者一个云台两个头。省工,效果也不错。现在网线抗不了的干扰同轴电缆一样不成,只能用抗干扰器采取移频的方法。所以也不大爱用同轴电缆了。只不过双绞线传输器的确有好有坏。垃圾的传输器出水波纹。

网友:
前者大于后者。

网友:
双绞线是其自身共模抑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界共模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做模拟的监控基本上都用网线传输了。一根网线传四个头或者一个云台两个头。省工,效果也不错。现在网 ...

求推荐个好用的双绞线传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做模拟的监控基本上都用网线传输了。一根网线传四个头或者一个云台两个头。省工,效果也不错。现在网 ...

摄像头直接接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直接接网线?

有专门的双绞线传输器,说白了就是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同时实现阻抗匹配,里面是通过传输线变压器实现的,便宜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天线不分发射和接收的,你说的是一个东西。

网友:
如果是远距离双绞线传输,还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抑制共模噪声,比如加磁环

网友:
随便瞎说啊

我觉着搅一起 要收干扰大家一起被干扰  接受端 对差分信号进行减法的时候  差值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家楼下卖羊肉串的大叔挺猛啊。
深藏不露啊...

网友:
是不是用来挂羊肉,效果刚刚的?

网友:
双绞线上图看看

网友:
两者都有吧,

网友:
如果不用差分传输,两者没区别

网友:
适合差分传输,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用于传输差分信号信号的效果刚刚的!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当初不知道为啥要用双绞线传输!

网友:
发现上面的坛友一会说差模,一会说共模

网友C:
双绞线,即使没有外面的屏蔽层,都有增加抗干扰能力以及减少对外界干扰的作用。首先,双绞线是利用差分信号携带有用信息的,由于两条线紧密耦合,外界电磁场能耦合到双绞线上的差模能量很少(因为两条线基本是对称的),对差模信号的影响就小;其次,双绞线是用来传输差模信号的,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差模信号上,而双绞线中的差模信号在两条线中的电流是反向的,所以对外磁场基本可以相互抵消(这取决于耦合紧密程度),所以对外的电磁场辐射就小。但是双绞线上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共模信号,双绞线对外干扰以及受外界干扰的主要是共模信号,所以有些双绞线急加屏蔽层,主要是减少外界在双绞线上耦合的共模能量,以及减少双绞线上自身共模信号对外界的干扰。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主要是减少外界对他自身的干扰吧

网友:
增强了抗外界干扰的能力,验证效果明显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C:
双绞线,即使没有外面的屏蔽层,都有增加抗干扰能力以及减少对外界干扰的作用。首先,双绞线是利用差分信号 ...

网友:
DNA链条结构估计有一定的说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