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带nand控制器的产品好像都不提供样片(已解决)

楼主(2014-10-16):
项目上要用到nand控制器,打算申请2片飞思卡尔带nand控制器的样片,查了大多数带nand控制器的型号,都不提供样片。
桑心了。。。。

网友:
可以和代理商直接联系 这样会方便些

网友A:
貌似价格比较贵吧 只有通过其他渠道了

网友:
没量,不是大客户,桑心正常!

网友B:
如果飞思卡尔官该nand控制器购买/参数那栏没有样片申请,那估计你只能联系一下当地分销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思卡尔官该nand控制器购买/参数那栏没有样片申请,那估计你只能联系一下当地分销商了。 ...

建议从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点击样片与购买选择从分销商处购买
找到你所在城市的分销商联系电话,可以咨询一下他们是否有样片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价格比较贵吧 只有通过其他渠道了

飞思卡尔官网有样片申请渠道:大家可以从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点击样品与购买并选择索取样品

楼主:
市面上带nand控制器并且串口多的型号不是太好选。看中了飞思卡尔的汽车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带nand控制器并且串口多的型号不是太好选。看中了飞思卡尔的汽车级

难怪,你一来就选取上汽车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带nand控制器并且串口多的型号不是太好选。看中了飞思卡尔的汽车级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微控制器是要用在什么地方的
你可以采用SPI接口的nandfla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微控制器是要用在什么地方的
你可以采用SPI接口的nandflash吗? ...

用在汽车或小型飞行器上的,我们需要的容量较大,速度较快,SPI的nand可能不是太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汽车或小型飞行器上的,我们需要的容量较大,速度较快,SPI的nand可能不是太合适。 ...

速度要多快呢?
– DUAL I/O FAST_READ: 80 MHz clock rate or 20 MB/s effective data rate
– QUAD I/O FAST_READ: 80 MHz clock rate or 40 MB/s effective data rate
这样能否满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多快呢?
– DUAL I/O FAST_READ: 80 MHz clock rate or 20 MB/s effective data rate
– QUAD I/O ...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最大容量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最大容量多大?

你看一下这些:
NAND闪存
Spansion FL NOR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多快呢?
– DUAL I/O FAST_READ: 80 MHz clock rate or 20 MB/s effective data rate
– QUAD I/O ...

我用过atmel的还有其它公司的data flash容量基本上都是64M BYTE算大的了,速度和nand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B:
如果非汽车级的芯片,Kinetis倒是有几款型号适合你,都带了NAND Flash Controller

你可以使用 解决方案顾问(Solution Advisor)来筛选适合你需求的芯片。
飞思卡尔解决方案顾问是一款基于Web的互动式应用向导和动态产品选型工具。如果用户完全不知道要使用哪个芯片,则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查找合适的芯片。使用步骤如下:
1. 通过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LandingPage.aspx进入到“Solution Advisor”的主页:

2. 选择“产品选择器”,如图 33所示。在这里按照提示的先后步骤您可以快速找到最合适的处理器和工具。

3.在左侧Memory Interface里点击NAND Controller后,就已经只剩下28个Kinetis芯片型号了。你也可以自己添加其他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汽车级的芯片,Kinetis倒是有几款型号适合你,都带了NAND Flash Controller

你可以使用 解决方案顾 ...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型号。研发需要的量少,不太好采购,官网不能申购样片,只得放弃改用其它的芯片了。
飞思卡尔什么时候能像stm32  LPC AVR一样推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型号。研发需要的量少,不太好采购,官网不能申购样片,只得放弃改用其它的芯片了。

飞思有些芯片可能是从应用考虑,不能全部申请样片,只有一些热门的在大力推广的片子申请还是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