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亚电池的剩余电量检测,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4-10-16):
最近用了锂亚电池,但不知道剩余电量检测,有什么好办法?电量计芯片都是锂离子电池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有经验?

网友:
LZ先修改字体吧

网友A:
没用过锂亚电池,直接用AD检测电池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锂亚电池,直接用AD检测电池电压就可以了吧

单纯用电压测量好像是不太准吧?有没有现成的库伦芯片?

网友:
根据电压与容量的曲线来做,测量电压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压和电池容量做个拟合函数来算~~

网友:
锂亚电池电池的放电曲线很陡,从电压上是无法计算到电量的,当电压有变化的时候已经没电了。
楼主可以自身统计消耗了多少电量,根据自己系统的耗电情况以及运行时间来计算消耗了多少电量。

网友B:
请问楼主锂亚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有什么优点吗?我没怎么用过锂亚电池、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7楼说的很正确,它的电压不像干电池一样缓慢下降,当当从电压无法测出它的剩余电量。去除滞后电压的影响,可以让电池带一个额定的阻性负载,看电压的跃路情况来大概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温度,放电电流对它的剩余容量有很大影响。

网友:
采样电流

网友:
(1)利用直接电压采样方案——简单,但不准确
(2)利用单片机加电流计方案——成本中等,但是需要软件算法和校正
(3)利用专用芯片——成本高,但好用

网友:
根据电池厂家的曲线大致来做一下,没有好办法。

网友:
用专业的gas-gauge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推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锂亚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有什么优点吗?我没怎么用过锂亚电池、

自放电小,长时间使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推荐芯片。

ti有很多 推荐一颗bq27410
看看适合不适合,我用过,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放电小,长时间使用可以!!

是不是电压较稳定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锂亚电池 , 我们锂电池的做法是两种,
1:简单方法,电压对应电量 , 一般分个4档左右就可以了,
2:电流累加,通过那种积分电路,定时AD采样累加,一个完整的充电和放电过程更新总容量,这样来做剩余电量的。

网友:
电压最简单

网友:
电压偏差大,加上负载就会拉下,特别是电流大的

网友(2017-03-23):
你好,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2021-02-16):
锂亚电池的放电曲线,有电的时候基本是一条水平直线,电压基本不变,根据电压估算电量不行。

网友:
很多都是按照时间估算,比如水表行业,规定寿命是5年,设计的时候直接选一款容量能覆盖5年以上的电池,然后到时间不管剩余多少电量直接更换。

网友:
电量计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