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用595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4-10-16):
谁用过TI28035这个芯片?最近在做项目,程序下进去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谁有相关的例子?恩赐我一个咯?

网友A:
自己网上找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网上找啊。很多的。

就是都不能用,写的程序下载到板子都运行不了,点个灯都不亮。

网友:
1、确定CPU工作,硬件电路没有问题。
2、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啊,再分析。

网友:
程序下载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