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资料的管理办法,分享一下。

楼主(2014-10-16):
资料包括工作,学习,自己生活上面的。
我的差不多有60G。

1.主要要本地化,网络觉得不可靠,备份还可以,不过要加密。
2.本地化也要备份,电脑总有坏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随时可以取得所有资料。不依靠网络
那就的有个载体,目标是U盘。
如果U盘掉了怎么办?那是有隐私的。就要加密了。
目前我用的U盘加密软件是uWall . 是把U盘搞个隐藏分区,AES256 实时加密。感觉比较可靠,就是这软件有写BUG。不影响使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软件,这个比TrueCrypt好在不用格式化个大文件在里面,容易被人删掉,也不怕借U盘给别人。

几十G的文件改动了更新怎么办。当然不能从新拷贝,那得多少时间。我用的是Filegee,不得不说这是个好软件,也是免费的。只更新你改动过的文件。速度超快。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推存。

网络备份也要加密,我现在用的是filewall,AES256 加密。是实时加密。我觉得最方便的一个加密软件。输入密码后会映射出一个文件夹, 这里操作和查看的都是解密的文件。当你关掉时,原来的文件夹都是加密的。就是说你可明文操作你的文件, 但你传上网盘的文件是加密的。 这要我用了很久了。很顺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

资料管理我以前是建文件夹分目录。现在用为知笔记,保存资料和网页超方便。就是大的文件资料还是存在电脑。

密码和帐号管理用过一段时间的 Keepass,总觉得不放心,用回了TrueCrypt做了一个超强度的加密文件存放着所有的密码帐号。

最后就是备份了。把我的U盘资料备份在3台电脑上。利用Filegee,又快又方便。U盘带在身上,到哪里要装个什么软件,查个什么资料。插上U盘就行了。很方便。

大家有什么更好,更快捷的方法不?分享一下资料管理。

网友:
  直接放在非系统盘还真没什么考虑过。学习了

网友:
台积电自带了个加密软件,加密软件都差不多吧,没什么感觉

网友:
是不是有加密这个需求,就怕到时密码忘了会想扇自己

网友A:
我是分2台电脑备份,就是更新起来麻烦

网友B:
楼主可以共享下你现在用的这几款软件吗?

网友C:
羡慕那些拥有有价值数据的人,像我这种电脑手机被偷了也懒得找回来

网友D:
不敢加密,没有保存密码的好手段,怕忘了密码更麻烦

楼主:
我电脑桌面只有几个快捷文件夹。
1.收集---每天所有进来的资料都先存进这个文件夹。
2.待处理--每天有空时就处理收集文件夹,能马上处理的就处理掉,需要时间的就放到待处理。
3.待定---有些文件还不能确定怎样处理的,放到这里
4.存档--处理完成的文件,没有明确分类的。
5.工作资料--已确认有价值的工作资料。
6.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共享下你现在用的这几款软件吗?

baidu一下就可以了。都有官网的。在那里可以下到最新的。也都是免费的。

网友E:
现在资料确实很多,我的放得很乱,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我用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分2台电脑备份,就是更新起来麻烦

Filegee,啊,更新超快。

网友:
感觉论坛上大牛JQ_Lin老师管理资料的方式肯定不错,看他回帖的时候给出仿真电路,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不知道他是怎么管理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敢加密,没有保存密码的好手段,怕忘了密码更麻烦

设计和保存密码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百度一下。
一些不重要的可以设置个通用密码。
重要的要单独设置。

然后把密码都记录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加密。
也可以把密码写下来藏起来,就算别人找到你的这个密码也不知道用在那里的。

也有人把常用的密码Hash成64位。用法只有你自己知道。

如果密码不常用的话,那就要设置写提示语在你经常可以看的到的地方,它会提示你经常记住这个密码。

我最重要的密码有32位。经过这几年的锻炼。我都可以倒背了。。。

网友:
我直接丢百度云

网友:
感觉弄这么复杂好费脑吧
mark下,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直接拷U盘,谢谢共享,以后考虑加密

楼主:
当包含隐私或机密时,加密还是保险,万一U盘丢了。

楼主:
而且是实时加密,速度超快。开始输入个密码而且,操作就和平常一样了。 并不麻烦。
如果需要输入密码解密出来。再加密进入,那谁也受不了。那也就不采取这钟方案了。就是方便。

网友:
看LZ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网友F:
TrueCrypt有安全缺陷,原作者已经停止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资料确实很多,我的放得很乱,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我用everything

表示Everything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TrueCrypt有安全缺陷,原作者已经停止更新了。

那不是缺陷, 是来自Z.F.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羡慕那些拥有有价值数据的人,像我这种电脑手机被偷了也懒得找回来

+1

网友(2014-12-03):
要想保护自己,只能提高自身技术,系统也都漏洞后门的,看开点就好

网友:
有没有好的U盘推荐,我三星的一个移动硬盘也环了,正在找替补

网友:
要学学这种方法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啊,现在都不刻盘了么

网友:
试试LZ的方法,一直网盘备份,倒腾来倒腾去实在是麻烦。

网友:
电脑里面没有珍贵数据 一般保存就ok

网友G:
不错的思路,对资料分类,管理比较头疼。现在要找个东西,都只能用搜索功能了,比较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 表示Everything好用

非常赞同,,搜索文件速度极快,对于管理文件不太好的人来说,太方便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思路,对资料分类,管理比较头疼。现在要找个东西,都只能用搜索功能了,比较郁闷 ...

找资料需要个好的命名方法。
我现在用的比较适合我,想找什么一下找到了。

如图:配合 Everything 搜索。
想找USB的资料,输入USB,全部出来了。
想筛选出有关STM32的,只需要输入 STM32 USB,所有和ST32有关的资料全出来了。如此类推。

当然也要建立一个好框架。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资料需要个好的命名方法。
我现在用的比较适合我,想找什么一下找到了。

嗯,这种分类法挺好的.也开始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您的方法,目前我只是希望我10年寿命的硬盘别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