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C开关电源反馈回路电容选型问题求分析

楼主(2014-10-16):
最近有个开关电源,之前一直在使用的,现想改进生产效率,上面有两个电解电容,如图中C58  C59,看容值也不大就想换成陶瓷贴片电容,减少人工插件步骤。
对开关电源这块不懂,不知道这样替换能行不,需要测试些什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么?

注:开关电源功率很小,前级120V~240V  AC输入,输出两路12V,一路30mA,,一路50mA

网友A:
用陶瓷电容没问题,但C58容量太大了吧,启动时间会很长的,手册推荐是0.22~1uF。

网友B:
这么高耐压的陶瓷贴片,容易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陶瓷电容没问题,但C58容量太大了吧,启动时间会很长的,手册推荐是0.22~1uF。 ...

10uF确实比手册上的大太多了,但我们这边的电源工程师就是不肯改,说启动时间不长,主要是应用了百来万也挺稳定,这个就算了。让把电解换成贴片的也不肯,说没看到其他厂家反馈回路用陶瓷电容的,还得找理由说服。准备将C59换成1uf 50V X7R的,C58换成10uf   25V   X7R的,看手册说C58只要10V以上就够了,这里用25V的应该是够用了吧?

这个电源是工业应用,7*24小时开机着的。温度范围也比较广的,-25到85度至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耐压的陶瓷贴片,容易找么?

这个电压很低的,才50V,怎么会难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很低的,才50V,怎么会难找呢

还有价格的因数啊,10uf/50V应该上1块了吧,电解的才几毛钱,做电源的基本都对价格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价格的因数啊,10uf/50V应该上1块了吧,电解的才几毛钱,做电源的基本都对价格比较敏感; ...

没有那么夸张,10uf/50V的最多0.5就够了,而且我选用的是25V的,只要0.15,成本基本是没有上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uF确实比手册上的大太多了,但我们这边的电源工程师就是不肯改,说启动时间不长,主要是应用了百来万也 ...

用同容值,直径的贴片电解代替啊

网友D:
铝电解电容外部均有环氧封装,因此可以承受一定冲击、PCB应力。陶瓷电容抗机械冲击、热冲击、应力能力较差,热膨胀系数失配时也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同容值,直径的贴片电解代替啊

贴片电解那价格才真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电解电容外部均有环氧封装,因此可以承受一定冲击、PCB应力。陶瓷电容抗机械冲击、热冲击、应力能力较差 ...

铝电解肯定耐操些,两根脚是焊在PCB上的,但体积也大啊,也不方便生产。受PCB应力,机械冲击这些在PCB设计时有考虑,不在边缘,板子也不大,基本可以忽略。

手册上有说1UF的那个电容使用电解电容,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求电解,陶瓷的不是应该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