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 的lwip DHCP 静态IP

楼主(2014-10-16):
修改前:lwIPInit(g_ui32SysClock, pui8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动态IP可以正常运行,

改为静态IP后:lwIPInit(g_ui32SysClock, pui8MACArray, BOARD_IP_ADDR_default, BOARD_NETMASK_ADDR_default, BOARD_GATEWAY_ADDR_default, IPADDR_USE_STATIC);IP和电脑是同一个段

如我电脑:IP:192.1.1.1   gatewave:192.1.1.254  MARK: 255.255.255.0    板子:ip 192.1.1.2   gatewave:192.1.1.254  MARK: 255.255.255.0

ping 不通,用的是TI M4开发板,lwip1.4.1

楼主:
用的TI 库里面 M4开发 以太网例程修改的,库里面是动态Dhcp获取IP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呵呵,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TI 库里面 M4开发 以太网例程修改的,库里面是动态Dhcp获取IP的

楼主是那个程序,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动态也无法得到lP,我是tm4c1294,谢谢

网友:
官方的红色长条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呵呵,开心

怎么解决的啊?lz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那个程序,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动态也无法得到lP,我是tm4c1294,谢谢 ...

请确认你局域网内有DHCP服务器,一般路由器都有此功能,如果没有DHCP服务器,DHCP无法获取IP地址,就无法动态

网友:
谢谢,我改成静态的,就可以了,不过把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就可以用静态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lz分享一下

我改成静态的,就可以了,不过把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就可以用静态IP,不关一直是在获取IP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静态的,就可以了,不过把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就可以用静态IP,不关一直是在获取IP状态  ...

学习了,多谢回复

网友C:
LZ所用ti m4新片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所用ti m4新片的型号是多少?

TM4C192X系列的片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TM4C192X系列的片子

不好意思,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XM4C129XNCZADI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静态的,就可以了,不过把DHCP 和AUTO IP 给关了,就可以用静态IP,不关一直是在获取IP状态  ...

同意9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