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管正激里面的变压器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4-10-16):
如图,变压器T4:

下面是文中的描述:

楼主:
oh my god . i think the picture is error~~

网友:
不懂,请高手回答

网友A:
应该检测50v输出电压变化量的,当负载突然过重,50v拉低的时候,一次侧的电压同样拉低,并反馈到ic,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养肥了再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测50v输出电压变化量的,当负载突然过重,50v拉低的时候,一次侧的电压同样拉低,并反馈到ic,不知道 ...

理论上他是实现5V的隔离检测,但是原理上分析不出来啊

网友:
确实比较玄妙,但分析不出来

楼主:
图肯定是有错误的,右边分压电阻那个5k上面应该没有点。三极管3904工作在开关状态,传递输出电压到初级。旁边那个绕组加二极管应该是去磁复位用的。

楼主:
但是左面的图就奇怪了,也看不出文章中说的,一个用于整流,一个用于取消整流二极管的作用啊

网友B:
磁耦代替光耦的一种方法!384X的脉宽由左下角4.7n电容的端电压控制,其电压高则脉宽小,电压低则脉宽大;而该电容与1N914组成峰值电压保持器,通过变压器检测输出端的电压,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
T4上偏置电阻5K上端与5伏端画错了,此处不能打点。T4只能受控于主变二次侧的脉冲,才可能驱动磁性元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耦代替光耦的一种方法!384X的脉宽由左下角4.7n电容的端电压控制,其电压高则脉宽小,电压低则脉宽大;而 ...

10楼是最后的疑问,左侧原理解释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楼是最后的疑问,左侧原理解释不通

对不起,我英文相当不好,看不懂鸟文。我的分析完全是基于电路图。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写的是隔离用的。 具体木有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英文相当不好,看不懂鸟文。我的分析完全是基于电路图。

那你就看看左面那部分的电路吧,现在就左面那部分还有点问题
英文不好不行啊,国内的资料很多都是老师教授发表的文章,总共就3页值没哟一点精华所在。。还是国外的比较实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就看看左面那部分的电路吧,现在就左面那部分还有点问题
英文不好不行啊,国内的资料很多都是老师教 ...

11楼已经说了,左边那是峰值保持器。看不懂左右那几句E文不要紧,电路分析过硬就行了。电路方面,我历来很少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楼已经说了,左边那是峰值保持器。看不懂左右那几句E文不要紧,电路分析过硬就行了。电路方面,我历来 ...

你看二极管的方向,怎么峰值保持,还有那个5K电阻的接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二极管的方向,怎么峰值保持,还有那个5K电阻的接入是什么意思?

基本电路,你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电路,你仔细看

按我的理解把那个二极管短路,并且5K电阻去了比较靠谱,否则根本构不成回路

楼主:
5k电阻去不去也无所谓了,不过连过来没啥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把那个二极管短路,并且5K电阻去了比较靠谱,否则根本构不成回路 ...

1N914,共阳一体,即2个PN结参数十分接近,视为理想。

当阳极有电流流入,那么两个阴极的最高电压将相同,则4.7n电容的端电压将等于左边绕组的正向脉冲电压值,负向的不用管它。

那么输出电压就经过T4传递到了4.7n上,实现对输出电压的取样。

===========================================

5K电阻必须有,不过其值可大点或小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914,共阳一体,即2个PN结参数十分接近,视为理想。

当阳极有电流流入,那么两个阴极的最高电压将相同 ...

明白了,还以为是T4整流滤波采集电压呢!3Q

楼主:
今天无意发现了这个电路的讨论http://bbs.21dianyuan.com/219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914,共阳一体,即2个PN结参数十分接近,视为理想。

当阳极有电流流入,那么两个阴极的最高电压将相同 ...

正解。
上一个常见的和此电路的比较差别。峰值是2V,经两个10K电阻分压後是1V。

网友C:
9楼说的T4所接开关管基极的上分压电阻5K再上面的连接点应该是没有的。
左侧T4的同名端画反了吧?
T4是做为输出电压隔离反馈检测用的,原图T4是反激模式,关断时却没有原边漏感吸收,所以感觉应该用正激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说的T4所接开关管基极的上分压电阻5K再上面的连接点应该是没有的。
左侧T4的同名端画反了吧?
T4是做为 ...

原图没画反。T4就是正激的,5V输出那块就是第三绕组复位方案么。

网友:
按原图,左侧T4是正激的话,那二极管方向就反了,而且根据3842的反馈工作原理,也不能形成正确的负反馈,还是觉得左侧T4的同名端画反了。
5V输出那块就是第三绕组磁复位。

网友:
隔离电压检测作用。0-10V接口常用,模拟电压隔离变送器也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2014-11-21):
T3在哪边?只看到一个绕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