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的WLAN传输

楼主(2014-10-16):
本人是菜鸟,想用PIC Explorer 16和 Wi-Fi PICtail MRF24WB0MA   做一个 Modbus RTU的WLAN传输。
Modbus RTU 通过TCP/ UDP  是每个frame每个frame 的传输还是多个frame 包在一起呢!
十分感激!

网友A:
modbus rtu  有字节数限制,还是分包安全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rtu  有字节数限制,还是分包安全点吧。

之前在做的是分包的TCP, 用的是Microchip Applications Library软件,其中 UART2TCP-Bridge  Ringbuffer-Overflow, 原因是TCP的头有至少24Bytes。
分包做是不是用UDP 跟好呢?

网友B:
用modbusTCP 不好吗?  比你直接在 frame 中放个 RTU 要规范,而且转换也非常方便

网友C:
直接用modbusTCP 更方便些
通用性也好

网友:
modbus不是有TCP模式吗?直接用这个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TCP 不好吗?  比你直接在 frame 中放个 RTU 要规范,而且转换也非常方便 ...

硬件是给定了,用Modbus RTU控制的,现在要实现无线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odbusTCP 更方便些
通用性也好

硬件是给定了,用Modbus RTU控制的,现在要实现无线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都做好了么?

硬件是给定了,用Modbus RTU控制的,现在要实现无线的控制!

网友E:
需求上,基本上就是用modbusTCP,用Modbus RTU去掉CRC16碼,開socket每个frame每个frame 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求上,基本上就是用modbusTCP,用Modbus RTU去掉CRC16碼,開socket每个frame每个frame 的传输 ...

用demo 软件移植,但是其中 UART2TCP-Bridge中 Ringbuffer-Overflow, 原因是TCP的头有至少24Bytes。如何解决呢

网友E:
我看了一下 void UART2TCPBridgeTask(void) 函數中的程式,其中提到最大傳輸字數 wMaxPut的部份程式如下:
                        // Transmit pending data that has been placed into the UART RX FIFO (in the ISR)
                        //
                        wMaxPut = TCPIsPutReady(MySocket);        // Get TCP TX FIFO space
                        wMaxGet = RXHeadPtrShadow - RXTailPtrShadow;        // Get UART RX FIFO byte count
                        if(RXHeadPtrShadow < RXTailPtrShadow)
                                wMaxGet += sizeof(vUARTRXFIFO);
                        if(wMaxPut > wMaxGet)                                // Calculate the lesser of the two
                                wMaxPut = wMaxGet;
                        if(wMaxPut)                                                        // See if we can transfer anything
                        {
                                // Transfer the data over.  Note that a two part put
                                // may be needed if the data spans the vUARTRXFIFO
                                // end to start address.
                                w = vUARTRXFIFO + sizeof(vUARTRXFIFO) - RXTailPtrShadow;
                                if(wMaxPut >= w)
                                {
                                        TCPPutArray(MySocket, RXTailPtrShadow, w);
                                        RXTailPtrShadow = vUARTRXFIFO;
                                        wMaxPut -= w;
                                }
                                TCPPutArray(MySocket, RXTailPtrShadow, wMaxPut);
                                RXTailPtrShadow += wMaxPut;

                                // No flush.  The stack will automatically flush and do
                                // transmit coallescing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TCP
                                // packets that get sent.  If you explicitly call TCPFlush()
                                // here, latency will go down, but so will max throughput
                                // and bandwidth efficiency.
                        }

                        //
                        // Transfer received TCP data into the UART TX FIFO for future transmission (in the ISR)
                        //
                        wMaxGet = TCPIsGetReady(MySocket);        // Get TCP RX FIFO byte count
                        wMaxPut = TXTailPtrShadow - TXHeadPtrShadow - 1;// Get UART TX FIFO free space
                        if(TXHeadPtrShadow >= TXTailPtrShadow)
                                wMaxPut += sizeof(vUARTTXFIFO);
                        if(wMaxPut > wMaxGet)                                // Calculate the lesser of the two
                                wMaxPut = wMaxGet;
                        if(wMaxPut)                                                        // See if we can transfer anything
                        {
                                // Transfer the data over.  Note that a two part put
                                // may be needed if the data spans the vUARTTXFIFO
                                // end to start address.
                                w = vUARTTXFIFO + sizeof(vUARTTXFIFO) - TXHeadPtrShadow;
                                if(wMaxPut >= w)
                                {
                                        TCPGetArray(MySocket, TXHeadPtrShadow, w);
                                        TXHeadPtrShadow = vUARTTXFIFO;
                                        wMaxPut -= w;
                                }
                                TCPGetArray(MySocket, TXHeadPtrShadow, wMaxPut);
                                TXHeadPtrShadow += wMaxPut;
                        }
是否先從監測wMaxPut的數值範圍開始確認是否足夠,再進行下一步,另外TCP的头有至少24Bytes,是已經先扣掉了(從 WORD TCPIsPutReady(TCP_SOCKET hTCP) 函數中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硬件是给定了,用Modbus RTU控制的,现在要实现无线的控制!

用RTU走WLAN,超时不好判断的,通信很难兼顾速度与准确性,因为RTU没有确定的帧头帧尾,你要等足够的时间去确认是否收到完整的帧
WLAN每包数据的收发时间不是固定的

建议走MODBUS ASCII,一样的,大部应用、PLC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TU走WLAN,超时不好判断的,通信很难兼顾速度与准确性,因为RTU没有确定的帧头帧尾,你要等足够的时间 ...

您好!硬件是给定的了!说的很有道理!现在我用的tcp 传输,接收端直接连接电脑串口数据没有问题,但是连接设备,还不行,貌似设备接收的太慢,导致溢出?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下 void UART2TCPBridgeTask(void) 函數中的程式,其中提到最大傳輸字數 wMaxPut的部份程式如下:

请教 这个w 是指的什么

w = vUARTRXFIFO + sizeof(vUARTRXFIFO) - RXTailPtrSha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