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下程序到MCU(已解决)

楼主(2014-10-16):
飞思卡尔的MCU,大家都用什么下载程序 ? 难道一定要JLINK

网友:
飞思卡尔很多芯片都可以使用OSBDM

网友:
飞思卡尔FRDM开发板上的OpenSDA。JLink山寨的便宜呀,研发时小批量没问题。

网友A:
工具很多,USBDM。

网友:
调试仿真当然是用JLINK 方便咯

网友:
用jlink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很多,USBDM。

没玩过这个USBDM, 直接用串口下载 ?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取决于所用的mcu是什么内核吧。。。。。  成本有限时可选余地更小

网友:
我的是16位的,用TBDML,应该是开源的那种。

网友:
有朋友用keil+jlink的没有?

网友:
jlink,脱机烧录的还没有卖吧,估计也快了。

网友:
JLINK手上有俩,

楼主:
ST-LINK我手上有,确定可以下吗 ? 需要做哪些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P&E

网友:
kinetis系列,和openocd的对接真的很差,别的st,ti,nxp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BDM下载,不过规划要用CAN烧录

网友:
我是用飞思卡尔送的一块开发板当编程器

网友:
16位的用的是BDM,M0 M4内核的用的Jlink 的SWD模式,调试速度快,P&E这种调试速度慢的

网友B:
现在ST很火,下一个要火的是飞思卡尔了,不知jlink ob可以下载飞思卡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ST很火,下一个要火的是飞思卡尔了,不知jlink ob可以下载飞思卡尔不?

同意,所以准被转过来

网友:
改风格豆腐干地方

网友C:
看你是测试还是批量,批量当然有专用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测试还是批量,批量当然有专用编程器

自己玩,如果是批量就简单了,我问的是需要买什么下载工具,比如JLINK, 或PL2300串口下载工具,怎么大部份XD都在说软件

网友:
有人用ULINK下吗?能下吗?

网友:
用过jlink和osbdm

网友(2014-12-18):
能用JLink,不愁仿真器了

网友:
飞思卡尔有openSDA啊,生成了bin直接拷到板子的U盘里就ok了

网友:
有本书叫《嵌入式系统固件揭秘》 很老的书籍,里面就讲到了嵌入式开发中下载调试的手段,

网友D:
飞思卡尔 ,ST的片子用的最多的下载工具就是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思卡尔 ,ST的片子用的最多的下载工具就是jlink

不是OPEN SDA 用的多吗 ?

网友:
用过USBDM 比较不错的

网友E:
我晕 就目前嵌入式 不选JLINK
还想干嘛呀 jlink工具很强大呀 为什么还要费时间选别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晕 就目前嵌入式 不选JLINK
还想干嘛呀 jlink工具很强大呀 为什么还要费时间选别的下载器  ...

我以为FSL有自家专用的下载器,没想到哪个OPEN SDA不好用,看来确实只能选JLINK了。

网友:
刚入手jlink,几十块的黑砖头,调试下载一条龙。很爽。

网友:
用的淘宝jlink

楼主:
是不是最新版的,给个链接参考下,想入手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最新版的,给个链接参考下,想入手一个。

两年前买的了。jlink貌似拆开来,加个跳帽可以自己升级的。你直接淘宝上打 jlink。我当时记得40多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年前买的了。jlink貌似拆开来,加个跳帽可以自己升级的。你直接淘宝上打 jlink。我当时记得40多买到的 ...

40买不到新的

网友F: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反正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反正挺好用的。

方便的话给个链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ohcarc0963
我买的育松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4.kUSfzW&id=3693938393&_u=mohcarc0963
我买的育松电 ...

我靠,已经到28了,这让我们做电子的,情何与堪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4.kUSfzW&id=3693938393&_u=mohcarc0963
我买的育松电 ...

下载结果如何,适合批量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结果如何,适合批量下载吗

就自己学习开发板,用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