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独立的电源,为什么测量输出端,电阻值才1.2K?

楼主(2014-10-16):
担心系统供电不足,特意设计了两路电源。

24V——5V——3.3V

发现接上负载之后,LM2575特别烫,但其实通过测量,系统功耗是很低的,连50%的输出上限都不到。

这是电路图:

通过测量,竟然发现两片LM2575的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值为8.6K,而两片1117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值才1.2K。

这不合理啊,各自独立的电源输出通道,阻抗应该很大很大啊。

如果电阻值过小,就相当于将两个电源输出并联,会出现负载不均,输出电压小的成为输出电压大的负载,发烫是理所当然。

对于我这个具体的情况,首先是电阻值是8.6K与1.2K是否合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小的阻抗值?第二,发烫啥原因啊?

网友:
以阻值来判断不靠谱,两路共输入共地,谈不上完全的各自独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金牌会员是怎样来的。5819都没有接地,滤波电容也没接地

网友B:
D10、C27之间的GND呢? 这里不接地怎么正常工作?

网友C:
3楼,4楼正解。
请LZ查看芯片手册。D10和C27各自接GND,不是接到一起。
这种开关电源都是用二极管和电感续流产生输出的。二极管没接地,LM2575发烫是很正常的。

网友D:
3楼4楼正解,还有像你提到的,实际功耗本来就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金牌会员是怎样来的。5819都没有接地,滤波电容也没接地

惭愧惭愧。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使用了无数次的电路,竟然忘记接地了。难怪我一直无法查出原因。

真是怪自己啊。有时候产生思维定势,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C27之间的GND呢? 这里不接地怎么正常工作?

奇葩的是都正常工作了啊,5V和3.3V都妥妥的。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4楼正解。
请LZ查看芯片手册。D10和C27各自接GND,不是接到一起。
这种开关电源都是用二极管和电感续 ...

多谢指正。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4楼正解,还有像你提到的,实际功耗本来就不大的。

谢谢你。

还有,你的头像真好看。

网友E:
电源做什么用的?要这样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做什么用的?要这样独立?

也不是独立。其实就是做了两路,担心一路输出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我去。。。没接地居然是真的,我以为你仅是图画错了。。

网友(2014-11-26):
LZ 尼玛太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