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一备水泵,流量开关检测故障并自动切换水泵,电路...

楼主(2014-10-16):
一用一备水泵,流量开关检测故障并自动切换水泵,电路可行吗?
有两点疑虑:
1、水泵1处于工作状态,突然出现故障,流量开关1由闭合变成断开状态,此时我希望通过流量开关切断水泵1,但会不会出现电路断开后常闭延时断开继电器KT1立马闭合使得电路又导通。
2、按下SB2启动水泵1,会不会在启动瞬间常开延时断开继电器KT2闭合而使水泵2的控制电路也导通,最终由于两水泵互锁陷入死循环中。

网友A:
串个对方的反点不就好了啊,你这图,忒不清楚,发帖也要讲究点质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对方的反点不就好了啊,你这图,忒不清楚。

对方的反点,这个反点具体指什么,能详细一点吗?急。。谢谢!

网友A:
运行状态的反点串到另一个水泵启动电路里,形成两路互斥连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状态的反点串到另一个水泵启动电路里,形成两路互斥连锁。

我这图还算清楚吧,主电路部分我就没粘上来了,就只贴了控制电路的,主电路就是两接触器KM1和KM2分别接两水泵。
你能具体说下我这图该怎样改吗?麻烦了

网友A:
我就是个思路,你自己琢磨一下吧,我不是搞电的,你的流量开关不是串在里边了吗,流量开关1里串流量开关2的反点(反点就是相反的状态点,开对应的关,报警对应的是不报警),两路不就是互斥了吗?想水泵1运行水泵2就不能运行,水泵2运行水泵1就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个思路,你自己琢磨一下吧,我不是搞电的,你的流量开关不是串在里边了吗,流量开关1里串流量开关2的 ...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图还算清楚吧,主电路部分我就没粘上来了,就只贴了控制电路的,主电路就是两接触器KM1和KM2分别接两 ...

这根本算什么电路图,如果接线工按你这图接起来根本不会运行。227985
在电气图中这表示线圈,你要将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都串联起来。227990

网友:
如果恰恰似你的检测开关电路出了故障该怎么办

网友:
應該有液體壓力繼電器這種東西,簡單可靠。

网友:
9楼的图画的专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算什么电路图,如果接线工按你这图接起来根本不会运行。227985
在电气图中这表示线圈, ...

哈哈,EPLAN画的图。

网友(2014-11-25):
9楼说的对,你的问题很大。

网友:
从没见过线圈这样串起来的,线圈电压都不对了吧,你这根本就完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