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度0.1到0.2v的波形,如何在单片机IO口上形成有效跳沿电平

楼主(2014-10-16):
大家好,通过手机音频播放一个0.1v到0.2v的音频波形,可以是方波,或者正弦波。
然后通过一个电路,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单片机跳沿。
比如上跳沿或者下跳沿。或者一个高电平。

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
单片机上电之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当某个特定的IO口上有跳沿或者高电平,
单片机退出休眠模式,进入正常运行模式。

有人推荐用电压比较器。但是考虑到功耗和成本,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3.3v。

想到一个方法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一个电容不停的充电。这样这个电容会一直充电到需要的电平吗?
这个电容上的电平曲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请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用带比较器的MCU

网友:
出来比较器,没想到啥好办法。绑定

网友:
用个运算放大器,放大10倍,1~2V,15倍1.5~3V。

网友A:
电压比较器,产生中断,不过电压比较器需要电压保持足够时间,否则不能可靠唤醒

网友B:
带电压比较器的单片机很多。单片机检测这个信号,用来做什么?

网友C:
“想到一个方法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一个电容不停的充电。这样这个电容会一直充电到需要的电平吗?
这个电容上的电平曲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3264591.htm  。需要好多个二极管、电容,不现实。
考虑低功耗,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老老实实用比较器吧

网友:
带电压比较器的芯片,最方便了,转换一路就要一路外围,别的方法就麻烦了

网友:
简单的用电压比较器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我只能想到比较器了

网友:
只能用比较器,或者带比较器的单片机,还能有啥好办法?!

网友:
低功耗adc么,带有阈值比较功能的么,定时启动采集,达到阈值产生中断!

网友:
电压比较器 外围IC肯定比较耗电 但这个靠谱

网友:
还是用低功耗的比较器才行,用自带比较器的MCU选型很受限制

网友D:
这个就要看你的单片机进入功耗模式,功耗低到什么程度了

还要考虑你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就是使用AD转换对电平进行鉴别

唤醒->进入正常工作->进行AD转换鉴别电平(0.1mS的时间之内完成)->睡眠1S进入功耗模式->唤醒->

唤醒和睡眠之间的时间相差1万。可以粗略地认为是进入功耗模式,

另外手机输出信号的幅度高低电平相差大一点,会容易实现这个功能
例如手机音频播放输出的电平是从0.1v到0.8v,就更加实容易现这个功能

网友:
感觉得放大后,再进比较器。

网友:
考虑成本的话直接用三极管放大然后进单片机IO不知行不行,1到2个三极管再加几个电阻即可

网友:
感觉你说的用二极管够呛 首先你的幅值本身就小 就算你用肖特基二极管  也没多少能量通过啊  再者  电容来积分这个  也要考虑很多东西的  还是建议放大后进行比较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要看你的单片机进入功耗模式,功耗低到什么程度了

还要考虑你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唤醒->进入正常工作->进行AD转换鉴别电平(0.1mS的时间之内完成)->睡眠1S进入功耗模式->唤醒->

这个行为可以
但0.1V 与0.2V的测量 在现场 不妥吧 置信度?

网友:
加一个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到一个方法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一个电容不停的充电。这样这个电容会一直充电到需要的电平吗?
这个电 ...

感谢回复,要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组成的电路。
倍压整流 我研究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压比较器的单片机很多。单片机检测这个信号,用来做什么?

用来唤醒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唤醒->进入正常工作->进行AD转换鉴别电平(0.1mS的时间之内完成)->睡眠1S进入功耗模式->唤醒->

这个行 ...

现场是指的,工业现场吗,我这个的使用环境,干扰不大,AD是12位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产生中断,不过电压比较器需要电压保持足够时间,否则不能可靠唤醒 ...

1khz 的方波,应该可以吧

网友:
放大点信号就行了

网友:
二极管、电容组成的倍压电路应该是不行的,振度0.1到0.2V的波形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二极管工作的。

网友D:
楼主真的越来越没有脑袋
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还用倍压整流把这个直流信号放大,真的没脑袋

使用一个普通的三极管,做甲类放大,
三极管的基极接电容,通过这个电容偶合到手机,
去除直流成分,然后做个AD检测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的越来越没有脑袋
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还用倍压整流把这个直流信号放大,真的没脑袋

这位大侠,你人身攻击了,我就是因为不懂才问的,
“越来越” 是指我之前的某个帖子,也让你不爽了?能指出来吗?
如果看不惯,可以笑笑走开,或者善意的指出,比如楼主,你的某种行为,让网友反感。
人身攻击不太好吧,

网友:
唤醒单片机基本是需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中断的,光一个跳变中断应该唤醒不了。
放大20倍(2~4),然后钳位在3V3,IO检查到高电平,产生中断,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4-12-24):
电压比较器比较好

网友:
"手机音频播放一个0.1v到0.2v的音频波形"
如果电压幅度能大点, 二极管检波才可以吧

网友:
用比较器,加迟滞处理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加三个电阻一个电容做个放大器

网友:
感觉用运放实现比较容易

网友:
还是用比较器,

网友:
放大整型

网友:
这种幅度唯有比较器,其他的分立元件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
以前的老式CRT电视,电视有无信号检测就是通过倍压整流电路来实现的。
不过你这个幅值只有0.1v,还是用比较器吧。

网友:
带比较器的单片机,带analog comparator的都可以

网友:
HiJack上不是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把音频电压钳位在Vcc/2左右吗,如果唤醒电压是确定的值的话就好了把音频电压钳位在比唤醒电压——0.1V(理想状态),音频波动就会升到唤醒电压。只是猜测,可行性不大

网友:
用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