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接收串口指令,指令长度不定,那么如何判断一包结束?

楼主(2014-10-16):
以后用stm32串口的时候,uart接收有帧超时中断,很容易接收和解析pc发送的不定长度的指令;
那么用cpld如何实现呢?刚接触,不太懂,目前只实现了收一字节,然后发送回去。

网友:
cpld也可以超时的

网友A:
不过你这种需求,是属于时序逻辑了,最好是fpga来弄

网友B:
也是可以用时间控制,不过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种需求,是属于时序逻辑了,最好是fpga来弄

能否详解一下,没有思路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可以用时间控制,不过不推荐

使用计数器么

网友:
没有协议吗?有协议再加上超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