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市面上卖的加热棒离水断电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10-16):
最近,在市面上看到一款加热棒,带离水断电功能,适用于海水跟淡水,加热棒浸入水中设置成加热状态,如果立马提起来会马上停止加热,即使塑胶表面上沾上少许水,也能很好断电,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谁知道原理的?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下。
(注:加热棒上有两个金属探针,直接跟水接触的,直接排除测水AD值,因为探针一个是容易电解,第二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探针表面容易氧化,AD值会变动。)

网友A:
测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金属探针在水里通电?这样水导电不安全啊

网友:
温度超过105,自动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通断就可以了

探针出来的肯定是经过隔离的低压直流电,请问如何测通断?

网友:
过温检测?

网友:
小时候见过大人直接拿两根锯条去给水加热,热得快,不怕烧干,,,,

网友B:
楼主想多了。
双金属片。超温断电。

网友C:
两个金属片做电极,放到水里,水就是电阻,就能加热,没水自然不加热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一切明白了?
光靠推测,10楼的postek挺靠谱!两个热涨系数不同的金属组成一个电极,只要温度到达阈值,电极弯曲,断开通路。
不过这样的话,没有水的情况下热得块也会有100度以上;这点很不合理。

网友:
无图无真相!拍个图片瞧瞧

网友D:
浮力开关,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简单,高效,便宜,当时看了真心觉得创意不错。水烧开了,水会慢慢变少,然后断电

网友E:
浮力开关应该一个就可以,估计很难做小
如果是电极,纯水没法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
双金属片。超温断电。

你这种事机械式的控制,靠温度使金属片形变断开,但是我关心的水检测那块,因为你离水之后,水在表面会有一层水膜,但是那款加热棒离水之后就立马断开,不会受表面水膜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浮力开关应该一个就可以,估计很难做小
如果是电极,纯水没法加热?

是的,加热棒本身就很小,搞个浮力开关显得很累赘,我关心的还是那款加热棒的水检测是如果做到的,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力开关,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简单,高效,便宜,当时看了真心觉得创意不错。水烧开了,水会慢慢变少,然后 ...

加热棒是不可能让水烧开的,否则成了水煮活鱼了。

楼主:
各位这款加热棒是用在鱼缸里面给鱼提供合适温度的,不是平常我们说的加热棒。

网友F:
金属探针检测水需要很小几个微安电流就足够,而且理论上如果直流电压小于1.2v还未必会电解水。如果要更彻底解决电解问题,还可以交替改变电极电压方向(交流),以及间歇工作。

网友:
上图片啊

网友:
温度检测貌似比较容易实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探针检测水需要很小几个微安电流就足够,而且理论上如果直流电压小于1.2v还未必会电解水。如果要更彻底 ...

所言甚是,电解基本可以采用这几种方式杜绝,难点是如何使探针从水里面提上来立马反应式认为已经跟水脱离了,即使结构上有少许水使电极探针相连,而仍然认为是脱离水。

网友:
水位探针检测

网友:
充放电测水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金属片做电极,放到水里,水就是电阻,就能加热,没水自然不加热了。 ...

你能换个头像不?晕死我了

楼主:
这个电路能不能做到瞬时离水后能很好的检测离水,或者是要等探针之间的水干了之后才能实现离水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不能做到瞬时离水后能很好的检测离水,或者是要等探针之间的水干了之后才能实现离水检测. ...

拿开就能检到

楼主:
海水里面有没有试过了!海水黏度比淡水大。